[电脑] HP g3000;AMD X2 BE-2350有多老?主板6.3V、16V 1000uF鼓包多颗~

楼主(2019-10-07):
一台老机说坏了,点一下可以亮。 开机还正常,到桌面一会儿直接黑屏。打开机箱发现散热器断脚。。。。CPU很烫。。

应该是保护关机。。。
没玩过AMD, AMD X2 BE-2350有多老?

网友:
主板用料真差,电容全是杂牌

网友:
跑XP还是没问题的,仅仅是更换电容即可,还是有一定的维修价值的~

网友:
主板不是原装的,而是山寨主板,质量肯定次。

网友:
装个最新的360杀毒的,在杀一下看看,不行就把U盘东西拷贝出来,格式化一下在说,全盘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BE2350就是4000+速龙

网友:
看来是真的老了

网友:
机箱电源不错哦,看样子已经是换过一次内容了的,机箱还可以再次利用

网友:
好像零纪年的机箱,铁板厚的可以坐人,后来的机箱变薄了。CPU风扇的导流凸起比较少见。

网友:
老机箱的用料真不错

网友:
e5800 还在车库服役中。。。
还有比我这老的么?

网友:
不是HP的主板,肯定是换了的。用的上就换几个电容,否则就可以扔了。

网友:
足够老了,换电容吧

网友:
一看就是山板,HP要用这到这份上,牌子都砸光了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过一批顶星主板,许多电容鼓包了,竟然还能正常使用几年。

网友:
CPU卡扣很受力,这样粘不牢的

网友A:
超老的机子了,无修复价值,扔了吧
cpu分数给你参考下:
Intel Core i7-6700 @ 3.40GHz                       10038  发这帖子的cpu
Intel 奔腾 G4500 @ 3.50GHz                        3999    现在的入门cpu
Intel 奔腾 E5200 @ 2.50GHz                         1489    这是n年前的入门版街机
Intel 赛扬 N3350 @ 1.10GHz                        1106
AMD Athlon X2 Dual Core BE-2350                1104    楼主的u
AMD Athlon 64 X2 Dual Core 4200+                10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老的机子了,无修复价值,扔了吧
cpu分数给你参考下:
Intel Core i7-6700 @ 3.40GHz                       10038  发 ...

哈哈哈   赛扬N3350这个价位啊。。。
这个AMD 2.1GHz的

网友:
老一点没关系,关键坏这么多电容真就不值得换了

网友:
电容换了应该可以复活 ,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