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闽江龙缸多功能插座

楼主(2019-10-07):
老婆同事的,说里面冒火。不敢冒险加电,拆开看下。
进水严重,进线断得剩根丝了。连接备用的线齐根断了。小板上的保险不见了,线性电源。
翻过一看,吓了一跳!怎么用用成这样。看下原理,没法修。X宝上查下,200大洋

网友:
这是掉鱼缸里了吧

网友:
没电到人就万幸吧~

网友:
这个估计洗过澡~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

网友:
不知道这插座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200多元的插座里面,没有防水灌封,估计利润不低。只有一个开关的话,好像类似多灯头手电轮流切换。

网友:
水族缸用的吧?

网友:
龙缸?养金龙鱼用的专用排插?看着真惨
等牙膏ing

网友:
线路都腐蚀了

网友:
原来捡了一个,觉得没什么用,就改成普通插排用了

网友:
就看进什么水了!

网友:
线路不复杂,板子洗洗干净之后貌似飞点线倒也能救回来

网友:
掉水里了,看看还能救回来不。

网友:
泡过水了,改成普通的用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前面,正在纳闷,这两只继电器是如何控制的?看到后面,原来还有一单片机。。。。。

网友:
好高级的插排

网友:
让他换wifi排插吧

网友(2023-12-15):
泡过水了,线路板腐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