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温度记录仪。有偿请高手破解湿度功能

楼主(2019-10-07):
单位淘汰几台温度记录仪。都被我搜罗回家了。 拆开看看方案是 STM8L052 方案的。探头是温湿度探头SHT20。还有一个ch340g usb转ttl 芯片  还有记录芯片25Q32。经过测试吧25Q32 拆除还能用,就是没记录功能。看起来系统程序是直接烧录在STM8L052 里面。
     原本以为哪里加个电阻就能有湿度显示功能。后面经过胡乱测试。包括把探头换成外接的SHT21 。均为失败,只能显示温度 并不能显示湿度。。现在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能成功破解温湿度显示。定给酬谢详细私我联系方式。
这机器我肯定硬件上已经支持温湿度测试了

网友A:
破解比你买100个新的都贵

网友:
感觉湿度不准

网友:
爱莫能助,只好围观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比你买100个新的都贵

应该就是有个软件开一下就是了

网友:
这个得高手,估计高手不会来论坛的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就是重写程序。楼主要不要寄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就是重写程序。楼主要不要寄来试试??

私我,联系方式

网友:
经常看你们拆机,不常发帖、对网站没啥贡献。M币为负,不能发私信。这个温湿度记录仪有没有使用手册?如果没有啥特殊要求,程序很容易写。弱弱的问一句,咱们网站允许发个人的联系方式吗?比如qq、微信之类的。。

网友C:
这个出厂时程序应该有区别的,自己重写一个也不难吧

网友:
我给个简单的意见。
楼主再去买一个带湿度的同款记录仪。拆开对比一下二者电路图有何不同。
缺失的部分自己补上就行了。
电子的,或者就是缺个湿度传感器。找到合适的型号补上试试。

网友:
不如5块买个机械式温度湿度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出厂时程序应该有区别的,自己重写一个也不难吧

要是会写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有蓝牙接口,没有装

网友(2019-12-17):
看看有没有湿敏电容检测电路,没有的话,加个小模块,重新编程。

网友:
温度就温度如果没有湿度功能呢??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