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买的大有5283带冲击的锂电钻停机的时候打齿轮声音正常吗

楼主(2019-10-07):
今天刚到的货以前没用过这么大120N扭矩的无刷锂电钻,只要开机然后松手停下前端就有点打齿轮声音,拿手握住前面就不会,卖家说是速度快停下时候齿轮急刹声音正常的一口气还买了磨光机。。。。不会被坑了吧

网友A:
应该是 带自锁的停的时候都会咔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带自锁的停的时候都会咔一声

是的卖家是这么说的,没买过不懂不知道正不正常之前都是有刷的机器,

网友B:
正常的,得伟DCD996也一样,低速声音小些。

最大扭力120牛米,貌似比得伟DCD996还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卖家是这么说的,没买过不懂不知道正不正常之前都是有刷的机器,

和有刷无刷没关系 是齿轮箱带自锁的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得伟DCD996也一样,低速声音小些。

最大扭力120牛米,貌似比得伟DCD996还大 ...

买了之后才发现别人说扭矩大能把手打骨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有刷无刷没关系 是齿轮箱带自锁的都这样

谢谢指教没问题就好那就放心用了

网友:
正常的,刹车声

网友C:
好口水这两样,但一直没买,电钻对我来说12V用的就挺好的了,还轻巧,

角磨机担心续航问题,暂还是用有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口水这两样,但一直没买,电钻对我来说12V用的就挺好的了,还轻巧,

角磨机担心续航问题,暂还是用有线 ...

心一狠就买了

网友C:
几个电池的,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电池的,什么价格?

一电一充一起1150

网友:
换个塑料夹头就不会了

网友D:
很多人都说:“虾牌就够用” ,看来你不信

网友:
贵了,贵了

楼主:
电钻+切割机+5的电池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都说:“虾牌就够用” ,看来你不信

便宜的有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切割机+5的电池加充电器

价格不错呀,不贵。

网友E:
5401+5282(5283)+2903+5733
锤、钻、切、拧四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5401+5282(5283)+2903+5733
锤、钻、切、拧四件套。

够了够了不是抚摸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