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压变化大,电热水器是不是也没必要装恒温混水阀?

楼主(2019-10-07):
我家水管水压经常变化,邻居开洗衣机就扯低了水压。

我想换电热水器。跟燃气热水器不同,电热水器的热水是由冷水压出来的,是不是意味着,冷水水压下降,热水同时也出少了?
就无需恒温混水阀,也不会忽冷忽热了?

网友:
水压低当然 流量就低
我家原来0。8kg 水压 洗澡就省水
现在加了泵 2公斤水压 就费水

水压不稳加个增压泵就行

网友A:
水压变化会变化流量,所以更应该装恒温水阀。恒温水阀是为了好用,不装恒温也要装混水阀,热水器温度要设定温度高,不然热水不够用。自己一个人用可以不装,水量够用,多人连续用就不够了。

网友B:
一般的电热水器也是有混水阀的,不用恒温阀的话,当使用中水压变化的时候,必然出水温度会有变化;
那种速热式的自己带恒温功能的,不另外再加混水阀,则要好不少。

网友:
这么明显,应该压力太低了,找小区物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压变化会变化流量,所以更应该装恒温水阀。恒温水阀是为了好用,不装恒温也要装混水阀,热水器温度要设定 ...

电热水器就是恒温的。我意思是,水压忽然变低时,热水冷水同时变小,温度会变吗?不会变的话就没必要恒温混水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电热水器也是有混水阀的,不用恒温阀的话,当使用中水压变化的时候,必然出水温度会有变化;
那种速 ...

电热水器就是恒温的。我意思是,水压忽然变低时,热水冷水同时变小,温度会变吗?不会变的话就没必要恒温混水阀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水器就是恒温的。我意思是,水压忽然变低时,热水冷水同时变小,温度会变吗?不会变的话就没必要恒温 ...

水压忽高忽低,温度变化肯定会有的,是否能够达到你的预期,这个要看不同的电热水器的控制功能了!

网友C:
我家里装的是电热水龙头,因为在楼上的,楼下水龙头一开,楼上水压就明显变低了,导致电热水龙头断电了,因为电热水龙头有这一层防干烧保护,只有水压达到才能通电烧水,水压变低很多,水龙头就断电了,大清早的,各个准时起床洗漱,住楼上的,水龙头水压就低,很是烦人
不知道你那热水器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水压保护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装的是电热水龙头,因为在楼上的,楼下水龙头一开,楼上水压就明显变低了,导致电热水龙头断电了,因 ...

我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

网友:
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水压降低,出水变小,出水温度升高。

网友:
我也用储水式电热水器,用他自带的混水阀,应该不是恒温的,水压低时,出水变小,出水温度没有升高,可能出水小了,带来冲身上的热量少了,感觉凉些

网友:
储水热水器,里面恒温,但是一般挂在高处,压力比冷水小,水压变低时,混合水明显变冷,我每天都有感受。恒温阀太精密怕坏不用。

网友D:
电热水器的热水是由冷水压出来的,难道燃气热水器不是?
恒温龙头是神器,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水器的热水是由冷水压出来的,难道燃气热水器不是?
恒温龙头是神器,不解释 ...

你推理一下啊,燃气是固定功率,储水式电热水器是恒定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理一下啊,燃气是固定功率,储水式电热水器是恒定温度。

其一,楼主的问题是洗澡时水压突然降低,因此应当从瞬态响应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长时间的缓慢连续变化
其二,燃气热水器大部分是恒温不是恒功率,除极少数机械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