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量产求助

楼主(2019-10-07):
原U盘信息:
090C   Formal
1000   Q1208
AA2O028EKCAOC854
Generic
Teclast CoolFlash
Teclast /CoolFlash USB3.0
17, 10, 24, 2
ISP 171208E1AE
A4192
SM3267AE
V 2.5.63
N/A
00834F87
61458432

工具用的是的2.5.54 v6
量产完成之后,U盘写入前几百兆70M的速度,之后就会掉到10几M一直到结束
感觉是量产工具自动选的颗粒不对,应为ISP变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来求助。

量产之后U盘信息:
090C  Formal
1000  Q0207B2
AA00000000015019
SMI Corporation
USB DISK
SMI     /USB DISK
170202_07C11 PT
ISP 170110-0AE
A3858
SM3267AE
V 2.5.54
0x7BE574
00839120
63369216

网友A:
没有颗粒信息不好说啊,你这个应该是TLC吧,TLC速度有波动是正常的,不掉盘就行了。
最好把CG识别到的颗粒信息,以及量产软件识别到的颗粒信息以及你的设置截图发上来,大神们也好帮你。

网友(2019-11-16):
我的3267也是你这样一模一样的问题,前面几百兆正常,后面10几的速度。我贴的是东芝的TH58TEG8TDKTA20这个颗粒影驰240G拆下来的。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颗粒信息不好说啊,你这个应该是TLC吧,TLC速度有波动是正常的,不掉盘就行了。
最好把CG识别到的颗粒 ...

大神求助啊。麻烦有空给点方法,F的ID是983AA8927650 2CE 32G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颗粒信息不好说啊,你这个应该是TLC吧,TLC速度有波动是正常的,不掉盘就行了。
最好把CG识别到的颗粒 ...

F ID:983AA8927650 是这个,TLC的,量产能过,就是前几百兆,正常,后面10多有时各位数跑。请问怎么能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