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庆长假给罗技G603换个微动打发时间

楼主(2019-10-07):
【写作说明】:不满足现有微动的手感,自己动手换自己喜欢的。

之前拆过G403,因为编码器问题,回滚问题非常严重,当时罗技还没有更新TTC银轮编码器,自己在网上买了TTC绿轮编码器给换上,之后再没有回滚。

后来想入手一个无线鼠标,因为比较喜欢G403这款模具,就淘了个二手G603,可是买回来没几天还是出现了回滚问题。

本来还是想自己动手换掉,当时看到罗技新批次的鼠标全部更新了TTC编码器,就申请售后去了。

罗技的售后确实赞,因为我这个是淘的二手鼠标,没有发票,只有一个简陋包装,当时申请售后只是想试试,没想后来真的换成功了。

换回来的鼠标售后期限只剩下几个月了,无限续杯估计还是得从正规渠道购买,幸运的是编码器已经换成TTC银轮编码器了,这个鼠标除了微动,应该也不会有其他问题。

售后是没有售后了,刚好前些日子看到有玩家给这款鼠标更换微动,于是起了动手更换的念头。

TTC金系列的产品都挺不错的,应该是TTC旗舰产品,前段时间拿G403尝试了下他们的新款金微动,键程偏短,硬脆,回弹给力,手感我很喜欢。之所以没有发拆解文,是因为之前有拆解更换过编码器。

趁着放假还有几天,索性就把G603鼠标微动给换了。

几块钱一颗价格还可以,另外这个微动跟现有的微动都不一样,按钮那里多了一块兜兜,可以储存灰尘,官网描述是一款防尘微动,应该多少能降低灰尘带来的双击问题吧,挺有想法的一个设计。

G603上盖可拆卸,有两个电池槽,放一颗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喜欢放在左边,抓起来的重心比较平衡一些,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设计两个电池槽有什么用意。

撕开脚贴,底部有4颗螺丝,拆完就可以打开了。

分离的时候有点小技巧,先分离前端,用巧劲推一下底座。

盖体跟底座卡接了2条线,这里轻轻用力把锁块往上提一下,不用完全扣出来,线即分离出来。

这里的插头直接拆出来即可

鼠标内部构造还挺精致,浓浓的科技感,左右键的微动是分离的PCB板,还好,拆解这个不费事,起码比G403好拆。

卡扣固定的盖子背后有一个限位的凸起,要先把前面拉拔起来,在从另一端往前推,即可分离。

这里需要用螺丝刀把固定右侧PCB板的螺丝拧起来,最后带线带PCB全部扯出来。

拆起来还是蛮轻松,不会弄断什么东西。

之前比较讨厌拆微动跟编码器,因为锡总是吸不干净,很容易把焊盘拆掉,后来换了一个超大的吸锡器,一次就可以吸干净。

微动是透明的盖体,可以清楚看到按钮跟内部弹片配合动作,挺有意思的,另外这个微动跟普通的微动区别还有一个倾斜度,这张图微动靠左边有一个斜度,具体用意不清楚,可能只是为了好看。

前后大概花了我2个小时,速度有点慢,不过没关系,放假练手打发下时间而已。

总结
1、罗技的鼠标不太好拆,需要耐心些,结构很精致。
2、罗技的售后靠谱,能售后的情况下尽量售后
3、TTC这款防尘金微动手感偏硬脆,键程应该偏短一点,手感比之前使用过的都更加爽脆一些
4、微动手感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硬脆一些,有些人喜欢偏软,是否合适得自己亲自体验
5、拆解有风险,新手需谨慎,本人拆坏好几个鼠标,其中一个还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肉痛。

网友A:
手上这个g600当初是质保临期侧键坏了去更换了个备件。然后现在备件的橡胶滚轮年久崩溃买不到替代品了。杯具

网友B:
啥样的吸锡器?下午拆剃须刀电池发现吸锡进去居然堵住了我的破吸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样的吸锡器?下午拆剃须刀电池发现吸锡进去居然堵住了我的破吸锡器 ...

堵了是锡的温度有点低。

网友D:
看了看我手头的雷柏7100陷入沉思,13年买的漆都掉光了,橡胶被磨出了三个深坑可见塑料壳体,橡胶用指甲可以直接扣下来,再战几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堵了是锡的温度有点低。

这个是正解,吸锡器大小跟孔位没有关系的,吸锡器可以拆出来用针把锡顶出去,应该不至于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这个g600当初是质保临期侧键坏了去更换了个备件。然后现在备件的橡胶滚轮年久崩溃买不到替代品了。杯具 ...

去闲鱼淘一下应该还是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看我手头的雷柏7100陷入沉思,13年买的漆都掉光了,橡胶被磨出了三个深坑可见塑料壳体,橡胶用指甲可以 ...

鼠标这东西坏了多半是微动编码器的问题,上大学那会,用双飞燕玩游戏也能战个2年才双击

网友E:
能把罗技原装微动拍下吗?水印挡住了。

网友:
现在的微动就怕买到假的,实在吃不准

网友F:
原装的欧姆龙微动难倒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的欧姆龙微动难倒不香?

欧姆龙的微动质量也就那样,手感大众化,想换下口味

网友:
头一次看到不是光栅的罗技……

网友G:
谢谢分享,应该转正了吧哈哈

网友:
我的鼠标也换过几次开关,都只能用几个月又不行了,看来是水货微动开关

网友:
想买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了,双飞燕键盘

网友:
不是光栅滚轮的鼠标一律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应该转正了吧哈哈

注册一年多了,感谢 @zhkrid 加分刚好转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罗技原装微动拍下吗?水印挡住了。

拍不了了,扔掉了,就是国产的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