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几个锂电升压版9V叠层电池

楼主(2019-10-07):
  手里9V叠层电池不给力,装表里提示低电压了,翻出来以前做的锂电版的带充电的9V升压板,单面普通A4纸热转印做的,怕铜箔氧化,手工镀了锡,所以拍的照片反光有些模糊。

  图上充电芯片已经拆了,跳了一根线。

  干脆,刚好做别的电路板,找个犄角旮旯拼个板。电路简单,就没画原理图,直接画的PCB。

  电路板回来自己切割,焊接(别笑话我的焊工啊,就一把大刀),就是下边的。光线问题,格芯片及电阻阻值从三个板子上都能印证出来,就不提供参数了。电容从上到下依次是:104、1uF、1uF。电阻由于采购时发错货,1%给成5%的,5%给成1%的,精度不够了。

  先测测没有输出时的电流。

  将近25年的老表(1995年的),精度不知道,测得39uA,还可以吧。

  三个旧电池,没舍得扔,掏空内脏,把锂电池和电路板装上,还可以吧。

  再看看那一边,哈哈,钣金不行啊。

  看看充电口,再次觉得钣金差的太多。

  依次测一下电池的输出。这个8.83V。

  看看这个,8.96V。

  再看看这个,8.86V。

  电阻1%的装成5%的了,精度不够了,不过对于老表上来用,可以了,呵呵。测量充电电流,大约110mA左右,没拍图。

  下面来看下选用的主材料:充电芯片,S085,拆机得来。VDD接电池正极,AT接5V充电输入,SW空着,GND接5V充电输入和电池负极,LED接发光二极管显示充电状态,充电时发光,锂电没电或拔下充电头(电压太低)会闪几下。其他资料请自己查。

  然后就是这个锂电保护芯片DW06D,因为我的锂电没有保护板。

  最后就是这个升压芯片了,SX1308

  来看看电阻的选择。输出时减去一个三极管的压降,基本上就是上边测试出的电压了。

  就到这里吧。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用的何许锂电?
静态耗电多大?

网友B:
这个不错,空载电流很小,比较实用。

网友C:
想法不错,但是需要额外的开关控制升压电路启动和停止吗?或者有什么负载检测电路。
SX1308貌似特性和SDB628x系列几乎完全一致。

网友D:
这样发帖没什么诚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何许锂电?
静态耗电多大?

锂电是以前坛里推荐的电子烟里拆的,S085也是。静态耗电是指没有工作或没有输出时的耗电吗?如果是,第三张图有,大约4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空载电流很小,比较实用。

已经在表里服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但是需要额外的开关控制升压电路启动和停止吗?或者有什么负载检测电路。
SX1308貌似特性和SDB62 ...

开关控制是用三极管控制,不接设备时没有输出。原理老站里有人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发帖没什么诚意

有问题可以交流,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是以前坛里推荐的电子烟里拆的,S085也是。静态耗电是指没有工作或没有输出时的耗电吗?如果是,第三 ...

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