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翻新一部大花成色的iPhone6s,当备用机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2019-10-07):
老王我这台iPhone8P坏了,没有信号,电也掉的飞快,刚好国庆前去深圳玩,
去了一趟华强X,找熟人检查了一下,说是板层问题,这个是通病来着,

修好的话得搬板,维修费用需要800-1300元,我觉得费用有点高,所以就没有修它了,
而是连同我没有用多久的iPhone XR一起卖给回收的。由于我的两台手机都是有包装与未开封的配件,ID也可以退掉
所以回收的价格与我买的时候相比,并没有亏太多。卖掉后我换了一台激活才3天的华为P30 PRO
(我之前的那台是P30,给我老婆用了),手头上还剩下大概500不到,还可以再添置一部二手的IOS的手机

有人可能要问题,现在一台8P也不便宜,搬板能修好为什么不修?
我之前也拆过苹果的主板,搬板的话是拆掉ID板的套件,装上我手机原来的套件修复的,因为CPU的焊点太多了,将近一千个,
有失败的概率,而且就算搬成功了,能用多久还是个问题,花了那么多钱换回来一个定时炸弹机?还不如干脆不修。
XR为什么也一同卖掉,因为我纯粹只是觉得它信号不是很好,而且我本人不喜欢刘海屏,虽然从当初的极度厌恶到现在也看习惯了无所谓。
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然后,我用390元在收我手机的地方又买了一部全网通32G 美版的iPhone6S的“大花”机
为什么选6s呢,因为它是苹果上市的这几代手机中
通病问题最不痛不痒的。也只有后盖氧化+电池低温下启动断电保护
还不至于上升到板层问题、炸基带这种很严重以致不能使用的通病。
另外我选择它也是因为它的速度也不算慢的,而且拍照什么也还行,
最关键的是它是高通的基带,当备用机的话,信号还是有保障的。

大花机,尾插这里变形了,而且外壳有多处氧化的地方
(这种二手手机,行业内的人不会用几成新这种可以量化的词来代表成色
一般会用行话来形容、分类不同的成色,我知道的就有:充新、靓机、小花、大花、套机)

成色虽然那样了,但也只是都在后壳上,屏幕还是挺好的
手机我用爱思查了一下,除了电池,基本全绿,还是可以的

既然是大花机,拿不出手,那我就在网上花50块钱买了一套拆机的后盖
准备翻新一下,靓机成色达不到,至少能到个小花级别的吧
买的外壳刻字是中文的,刻意买的灰色,非原来的深空灰,这样天线的白带看起来就没那么奇怪了

做工还是挺好的

配套的胶纸和工具

螺丝图,这螺丝图坑爹,喇叭那还有颗螺丝没有标注出来
还是我拆的时候发现的

送的工具也坑爹,撬了几下就这样了

这机子之前拆过,可能只是因为换这个电池。
电池的牌子好像叫A4,某宝上60元一个,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暂时不换,不好用再说吧

拆除屏幕和震动器后,准备把电池拆下,将主板、内配都换到新壳上

拆下了主板,转移了按键、电源、音量闪光灯排线,还有部分屏幕卡扣
主板我拆的时候还仔细看了一下,靓板来着,没有进水或者或者修过的.

尾插排线这是黏住的,热风枪加热,慢慢撕下来即可
喇叭、听筒(包括后面闪光灯附近的听筒)滤网拆的时候注意,别硬来,也要用热风枪吹一下再拆,
这两个东西是很容易变形的

装回主板

旧的外壳没啥用了

把屏幕和电池扣上去测试一下功能

都正常,再拆,电池背面贴上送的易拉胶,壳子缝隙那贴上专用的泡棉胶

装回,这一代的盖板比较小,螺丝不好装
而且不能装错螺丝,不然,你懂的

打上尾插螺丝

一部iPhone6s的靓机就这样诞生了

买了一个“网红款”手机壳
午夜绿的

然后吐槽一下索尼的这部黑卡相机,我本来想测试一下我这部iPhone的NFC天线有没有装上
用iPhone触碰索尼黑卡相机的NFC区域,想连机读取一下相机的照片,但碰了NFC没一点反应,
手动连接,手机死活找不到相机。开始以为是我手机问题,换了P30PRO也一样
( 注:此时我的P30 PRO已经打开NFC功能,iPhone NFC默认是开启的)

然后,我把之前用的索尼XZ1拿出来,触碰一下,好了....
这种事情不只是发生第一次了,之前的PS4画面串流也是
换了别的牌子的手机都不行,换成索尼自家的,又好了....

那相机不行,怎么测试iPhone的NFC呢?
如果之前绑定Apple play的话,待机状态按home键两下,
打开支付模式,再贴到P30 PRO那种有NFC安卓手机背面就可以了

有反应,不能识别到刷的是什么卡,这也正常
证明我的6S的NFC还是装好了。

倒是现在连接PS4的手柄比以前简单一些了,几乎是秒连的
不知道PS4连接这手机还会不会识别不到
(完)

楼主:
这一层给iPhone1代换DIY的电池

我收藏了差不多30部比较经典的手机,这部IPHONE 1代就是其中一部,电池不是太好了
充一次电听歌都只能听2-3个小时左右,考虑到它也有12岁的高龄了,还是换个电池让它续一下命

我收的这部成色要不是底部的天线盖破了被我修过
,也还过得去

当初的苹果手机做工还是挺粗糙的,还不如当时的HTC

旧电池的保护板

换的电池是买的华为手机库存的电池,
1500毫安时的,上次改手绘板也用了一颗
这一颗需要全部拆解,把原来的保护板移植过去,
尺寸电压什么装上刚好合适

替换完成的电池,把原来的贴纸也贴上去
绝缘纸稍微包一下。还原回去就可以了

旧电池顺便也测测,刚上充电器发现这内阻有点高了,125mR,
新电池我记得都只有20、30mR

电池容量还有1352毫安时。4.2V满电状态,看起来很好,但是过几个小时再测
就只有3.9V了

网友A:
听说p30pro屏幕不好,还不如p20pro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p30pro屏幕不好,还不如p20pro的呢!!!

P30PRO屏幕效果是比较一般,还没有我的三星S7E好,色彩还马马虎虎,主要是分辨率低了,才1080P,没有2K,ppi只比我卖掉的那台XR稍微高那么一丢丢。
这次怕碰到绿屏问题,华为把P30pro屏幕供应商换成了京东方。就不像P20PRO、mate20PRO、P30要“抽奖”才能抽到三星或者LG的amoled屏。

网友B:
30部,真是无法想象。自己3、4部,都各有用途,有做热点的,有专门装 红色 app的,有听网上故事的,但都是 高通的 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部,真是无法想象。自己3、4部,都各有用途,有做热点的,有专门装 红色 app的,有听网上故事的,但都是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8
之前发过帖子,30部很多都不是智能机了,只能开机玩下游戏什么的。
我换手机还比较快,但换的都不一定是全新的或者新型号的手机。也有不少二手手机,自己打理翻新一下就这么用。

网友C:
P20 Pro不是全部三星的吗?看了下,我这个是三星屏。话说6s这机器现在性能也还过得去,我有一部应该是基带有问题的,不插卡显示无服务,有时候显示无sim,现在连着WiFi拿来看(刷)学习强国。

网友D:
同事送的6s屏幕挂了,不知道网上说的拆机屏怎么样。

网友:
6S备用不错,除了电池小点,其他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0 Pro不是全部三星的吗?看了下,我这个是三星屏。话说6s这机器现在性能也还过得去,我有一部应该是基带 ...

也是抽奖的。三星和LG的,P30也是抽三星和京东方这两家,到P30PRO就只有京东方的了。反正华为这手机什么都好,就屏幕没有高端机的感觉。
话说没信号无服务,我的那部8P就是这个毛病,而且还严重些,主板严重漏电,3个小时电就跑光了,苹果其实有召回这批问题手机,但我那部机子还是港行的,现在那边是这情况我不可能跑过去换了,还是卖掉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事送的6s屏幕挂了,不知道网上说的拆机屏怎么样。

买块后压屏或者国产屏都可以,不是很贵,而且质量也还行,但前置摄像头和听筒排线什么最好用你原来的(如果还能用的话),后压的和国产屏一般内配都不怎么好。拆机的看你需要吧,差不多要这个机子三分之一的价格,有点贵。

换的话,不像7、8代有限制,还要对厂家,原来是东芝的屏换成夏普的有可能会不开机。6S的屏只要内配是对的随便换。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啊

网友:
表示收了一个五代6.12系统的,还没上市销售前一个月生产的,算是第一批的五代

网友E:
390价格是真不错了。国屏还是原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390价格是真不错了。国屏还是原屏?

原屏,但支架不是,应该是后压的

网友F:
想问一下那个手机壳哪里买啊?淘宝找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屏,但支架不是,应该是后压的

值了。我们这港版同样成色回收差不多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值了。我们这港版同样成色回收差不多500

怎么说呢,我可能没亏也没赚吧,因为我那部半残的8Plus,就是卖6S的给我的那个档口老板收的,收回去才850,比闲鱼的价格少了100-200,我觉得他可以当面给钱不用扯皮,亏一点卖了算了,然后在它这买这部6s,倒是又比闲鱼上的便宜
估计我的8P他拿去修一下,手工费大概800左右,换个边框+300,包装配件什么我都有,而且是新的,不用花费。心黑一点以正常的靓机价格卖,他还能小赚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那个手机壳哪里买啊?淘宝找不到

我就是淘宝买的哦,直接找:撞色磨砂壳  就可以了,价格12-29包邮,超这个价就不用考虑了,东西用料什么好像都是一样的
各种型号的手机都有,不过建议在结果里翻翻你想要的。搜索的时候不用打上去,不然反而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