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 元作 』前无古人——拆钢化玻璃不得了,玻璃胶解决!

楼主(2019-10-07):
『 元作 』——拆钢化玻璃不得了,玻璃胶解决!钢化玻璃掉渣,越来越大口 ,怎么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玻璃胶解决、、、
不知这种密封胶是不是玻璃胶。

手机磕碰 ,玻璃掉渣。

越来越大口

自己拆自己 ,不断的掉渣。

来上胶水,本来想用二合一 ,考虑到,也许要换屏,先这样粘上 。

用小刀修理一下。

拆我的钢化玻璃?粘住你,给我老老实实 。

今天又教坛友们一招,玻璃胶粘手机屏幕,效果不错。
最近打算换手机,看荣耀9X还不错。。。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最主要怕不可更换电池充气,导致钢化玻璃屏突然裂开,塑料屏好些,至少能看到镜面反射慢慢变凸,提示需要想办法更换电池。

网友:
好坑,也是边角裂了,用透明胶带粘了下。。

网友:
我直接用的uv胶,紫外灯固化

网友:
干嘛不用透明的或者uv胶

网友:
也摔坏过,就是造成电池发热了,否则倒也学了一招

网友:
还是换个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怕不可更换电池充气,导致钢化玻璃屏突然裂开,塑料屏好些,至少能看到镜面反射慢慢变凸,提示需要想 ...

电池鼓包前,总会会有个电容量下降吧?这样不就知道电池要作怪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鼓包前,总会会有个电容量下降吧?这样不就知道电池要作怪了吗?

batterymonitorwidgetpro绿色版,加上玩几分钟手机游戏,跑分等后,如果电压下降明显应该是电池内阻大,需要更换新电池,可惜的是手机结构越来越不友好,连一颗螺丝都没有,需要没蒸汽的微型熨斗器加热屏幕一圈,让热熔胶软化,再赶紧用一对吸盘往外拉,同时小心一些排线。

网友:
荣耀真的是传说,质量没有传说的好,电池设计成不可拆卸,突然发现屏幕中间有了白点,是电池顶的。

网友:
这种密封胶防火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