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给尼康8700长焦相机换时钟电池及部分拆机

楼主(2019-10-07):
相机太老了维修资料不多,之前快门线坏了拆过一次,快门排线某宝有卖,机器是每次拆装电池都提示设置时间,明显时钟电池坏了,拍给有需要的人看看吧
首先是卸掉肉眼所见机身螺丝(除了液晶屏部分),正确的做法是按螺丝位置分类拆卸的,坛里有尼康5700拆机的文章可以借鉴,尼康8800也是类似

注意这里撕开皮套还有一个螺丝

先是小心撬开整块显示控制面板,1/2两处排线都是直接拔,小心,排线断了就废了

其他排线、插头搞开,拆掉第一张板子

卸下这边及另一边螺丝和排线、插头,拆下取景器

记得拔掉这里插头

这边还有螺丝固定镜头筒外壳的

取出镜头筒外壳

相机大概被分成这几部分

镜头以及ccd部分,单反镜头都是非常难搞得,但是这个镜头算是比较好拆
图片有横纹,光圈不能调就是镜头里的排线断了

纽扣电池在主板前方,型号为ml621,测量电压2.5v?貌似正常?新电池是2.7v

网友A:
手机取代了,太笨重了,但玩摄影又不专业,不上不下,打不了几只鸟!

网友B:
这货焦距很长,但是对焦很慢,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取代了,太笨重了,但玩摄影又不专业,不上不下,打不了几只鸟!

拍花草拍蝴蝶蜻蜓或猫狗绝配的,我手上有单反,这个一直留着,画质不错,关键是不像单反娇贵,摔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焦距很长,但是对焦很慢,并不好用

画质不错,再慢我选择忍了,背着爬山涉水也不心疼

这两张5700

这两张8700的经过压缩处理

网友C:
羡慕,小鬼子的东东太精密了,手笨不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小鬼子的东东太精密了,手笨不敢动。

拆了两次,莫名其妙少了5/6颗螺丝

网友:
通常拆装会多出螺丝

网友:
古董级的物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质不错,再慢我选择忍了,背着爬山涉水也不心疼

这两张5700

拍静物还行,打鸟打飞机很困难。一个朋友带它去空展结果一张能看的飞行照片都没拍到。。。。。。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的确是高手,会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静物还行,打鸟打飞机很困难。一个朋友带它去空展结果一张能看的飞行照片都没拍到。。。。。。 ...

这个相机对焦超慢的,ccd相机高感又差,拍移动物体从来没敢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的确是高手,会拍会修!

学学而已

网友(2020-01-28):
ml621电池电压是3V,不是2.7V,你的已经2.53V必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