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SONY DCR-SR87E,屏线断了(已更换)

楼主(2019-10-07):
黑屏,有开机声音,按键也有反应,从屏幕折角处看屏线好像折了,拆开准备换屏线,屏线已经在路上,收到后再组装并向大家汇报。
上菜,用手机上传不知道怎样一张张编辑说明?也不知道怎样批量上传。

80G硬盘,全部螺丝只有最后一个与前面不一样,其它通用,方便组装,不需特殊记忆。

楼主:
当年7万日元

楼主:
排线换上了,没有组装好就着急试机,结果故障代码c:13:02,高温难道还有别的问题,最后网上查询也有似情况,

楼主:
最后想想,先组装好再说,结果

好好了。

网友:
那么多年的东西现在还有配件?

网友(2019-12-23):
这款摄像机晚上的拍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我用过其他类似的,晚上拍摄效果都不好

网友:
SONY屏线断了,是通病,我的也修过一次。。。和你不是一款

网友(2020-10-11):
引用 楼主:
最后想想,先组装好再说,结果

好好了。

兄弟,这个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也这样怎么办?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