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Kindle Fire HD Micro USB口 改 Type-C 接口

楼主(2019-10-07):
  最近买了批Type-C母座,前两天把手头的TP-4056充电板改了Type-C接口(TP4056充电板Mircor USB 口改Type-C接口),今天把接口松动充不进电的Kindle Fire HD 三代拆了,把接口也换成Type-C接口,家里又少了一个用Micro-USB接口的设备。
  下面是待修理的Kindle Fire HD 3代,闲鱼70块收的,拿来看PDF资料用。本来就是二手,插口就有点松,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更松了,经常插上线充一天一点电也充不进去。

二话不说开拆,下图是USB口,带倾斜的固定耳座,普通MicroUSB口不能直接替换。TB有同款,带线的20左右,不带线的1块多2块左右,但得花运费。

  下面是原配的接口和要换的接口,形状、大小、引脚数量定义什么的都不一样,比较幸运的时接口是单独固定的,不是在PCB板上,这样最起码没有焊盘不兼容的问题。

把要换的接口放到原位置试试,各种不合适,呵呵。

固定位置两边切切,接口切成Type-C的两头圆的形状,边试边修,最终完美匹配。

  找片铝片边配合边调整,修整成合适的形状,上螺丝固定接口。引脚只接了电源线,因为平时拷文件都是用Wifi,数据线几乎不用,为了省事就不接数据线了,能充电就OK了。

插上线试试,挺拔顺畅,充电正常,替换成功!!

网友A:
不加D+D-脚充电会不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D+D-脚充电会不会很慢!

这货不支持快充吧,再说我用的充电器也是普通5V2A的充电头,也不支持快充。

网友:
这种6PIN的母座根本就没有数据针,想接也接不了

网友B:
这种6pin的C座,2正2付2CC,应该也没有数据的D+D-,所以不亏。

网友:
这种6P一般是没有D+/D-的,2个VCC/2个GND,一个CC1/一个CC2,但是我见过有没有CC1/CC2的,是D+/D-的,不过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6pin的C座,2正2付2CC,应该也没有数据的D+D-,所以不亏。

学习了,买的时候都没仔细看,还以为CC是数据引脚呢,看来只能作充电口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不支持快充吧,再说我用的充电器也是普通5V2A的充电头,也不支持快充。 ...

我的HDX7接口也坏了,也只换了接口,事实证明,没有数据D充电慢的一比,只有500mA,加上数据D后可以拉满最高1.8A,

网友:
支持一下  这样DIY挺好的,micro头很容易坏,以前看过一种部分正反查的安卓头,是特制的,可是挺贵,还是C头可靠

网友C:
接口接口,也只换了接口,事实证明,没有数据D充电慢的一比,只有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接口,也只换了接口,事实证明,没有数据D充电慢的一比,只有500mA,

对我来说能充电就满足了,慢就慢点儿吧。

网友(2020-09-24):
学习了,回头也试试!

网友:
国内能人无数

网友D(2021-10-14):
改了会发现,typc-C不如MicroUSB耐用,连着充电线,一摔就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了会发现,typc-C不如MicroUSB耐用,连着充电线,一摔就坏

朋友,你说的这种情况听起来不太合理,我改过也用过很多type-c口的设备,并没有发现那个坏过,从设计的角度讲,type-c的设计寿命,耐用程度确实是很不错的,电源数据触电都是双份的针脚,你可以看一下是哪里坏了,也可能是你焊接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会发现,typc-C不如MicroUSB耐用,连着充电线,一摔就坏

typec用了四年多还没坏。。。

网友:
CC脚加5.1K电阻对地就能能快充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说的这种情况听起来不太合理,我改过也用过很多type-c口的设备,并没有发现那个坏过,从设计的角 ...

Typc-C和MicroUSB 母头中间都有个容易坏的地方,但是MicroUSB公头有两个钩,可以钩住母头,Typc-C没有。设备充电时,有时后忘记会直接拿起,这时候Typc-C中间的部分特容易掰坏,而MicroUSB因为那两个钩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掰坏

网友:
中间CC1  CC2 接5.1K下拉电阻,可以支持PD协议

网友:
没必要在母座上短路正极和负极吧,c头充电线头子里面就连接了,插头插进去自然座子就直接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