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UNI-T 优利德UT33B,改有线供电

楼主(2019-10-07):
9V电池不经用,经常换,改成USB有线的,用的可调升压板子,反正放在台子上不经常移动

网友A:
这个电源干扰如何?

网友:
佩服。自己的话要是这种工况肯定买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干扰如何?

电源换了NOKIA的,感觉和电池差不多,要求不高,测个通断,电压电阻什么的,

网友:
用微型升压板加一节七号电池,能一节五号电池更好,至少还是无线,或者6节电池盒只是重点。

网友:
影响精度吗?

网友:
2节18650串联就行,同款表使用中。

网友:
用的三串锂电加LM7809稳压9V输出,效果也还行

网友:
同款B一定顶。无后盖,2元收的。单节苹果锂电,34063升压,改hold键作开关(在升压板前)和充电切换。顺手,主力表,外出淘货方便。也用了1,2年。

网友:
需要做好EMI,防止杂讯干扰

网友:
就买个升压板,吧5V升到9V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