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有TSOP56封装闪存吗?

楼主(2019-10-07):
最近入手了一些,主控损坏,闪存OK的U盘,用来拆Flash练手,但是有两个奇怪的U盘混入其中了.
如图
有两个这样的U盘,颗粒要比普通颗粒要宽,目视脚也是TSOP48.原主控是CBM2093,但是把这颗粒拆了换到一块CBM2098E的主控板上,插上电直接颗粒和主控同时冒烟.挂了.
然后回来仔细观察,不是焊接问题.也不是主控板的问题,而是这颗粒貌似是TSOP56脚的,然后被每个角剪掉了2个(隐约能看出来).
我们论坛有大佬见过这种颗粒吗?TSOP56脚的定义是不是与TSOP48的不能兼容?

网友A:
这应该是宽体的TSOP48,正常贴TSOP48的主控就行。冒烟可能是有连锡短路的地方吧?或者板子和颗粒的兼容性问题。我买过一批IS917手腕板,贴了几种TSOP颗粒都短路,贴普通的917 G2板就没事儿。
我贴TSOP的U盘出来后,一般先连电流计看看有没有大电流,有大电流赶紧拔掉。没大电流了,再上电脑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宽体的TSOP48,正常贴TSOP48的主控就行。冒烟可能是有连锡短路的地方吧?或者板子和颗粒的兼容性问 ...

明显是三星奇葩TSOP56.。。。但是切JJ大法不是所有适用的,某些板子就是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三星奇葩TSOP56.。。。但是切JJ大法不是所有适用的,某些板子就是不兼容。。 ...

能详细说说吗?或者有资料吗?我是从没看到过这封装.都被剪了8个脚居然还能用?那些是空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或者有资料吗?我是从没看到过这封装.都被剪了8个脚居然还能用?那些是空脚? ...

没有详细资料,详细资料大神们捂得都很严,老站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大概就知道切了四周八个脚就能当TSOP48用,但是谁知道那八个是不是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资料,详细资料大神们捂得都很严,老站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大概就知道切了四周八个脚就能当TSOP ...

好吧我再试试,大不了再冒一次烟,这次试试安国的6989-G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三星奇葩TSOP56.。。。但是切JJ大法不是所有适用的,某些板子就是不兼容。。 ...

嘿嘿,好吧。之前拆了个坏固态,同样封装的宽体tsop,贴优盘板子很容易开出来了,原形是海力士的mlc,看来这个不一样。

网友:
多年前刘老板弄过56转48的护舒宝,现在估计没有了

网友:
对比之前刘老板的护舒宝的布线吧,这玩意每边是一个通道,引脚不兼容TSOP48的

网友C(2020-09-05):
楼主搞好了没?这56芯片是难弄,不知道怎么改才能贴上48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没?这56芯片是难弄,不知道怎么改才能贴上48的板。

搞不定,直接炸了.

网友:
万用表测原板供电和地脚,测新板供电和地脚。

网友D:
我还有几十片TSOP56 三星的闪存,没有U盘板,好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几十片TSOP56 三星的闪存,没有U盘板,好找不到资料

我只有两片,都炸了.反正我手上的板子用不了.

网友(2022-05-19):
看看是不是颗粒贴反了
TSOP56颗粒挺老的,我见过TSOP56和48双焊盘的主控板引脚定义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这应该是宽体的TSOP48, tosp48都有宽体窄体两种测试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