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出现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3)错误

楼主(2019-10-07):
如图所示,显示坏块是不多的,但是出现了这个错误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3)

(0x40):  Find some error when set System or Boundary Block

======= DLL Error Message =======

(0x23):  _SMIPtestSetSystemBlockAndBoundaryBlock report fail
(0x03):  Can't find enough good block to assign system block

----------------------------------------------------

<< Total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annel and CE >>

     CH0   CH1   CH2   CH3   (All-Plane)
CE0  086   ---   ---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0)
CE0  021   ---   ---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1)
CE0  021   ---   ---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2)
CE0  023   ---   ---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3)
CE0  021   ---   ---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这个还有救吗

网友A:
设置图发上来看看?Q.erase点选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图发上来看看?Q.erase点选了没?

没找到你说的Q erase啊,在那一页啊

网友:
这种情况根据经验一般都是坏块太多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可能是坏块太多,降容开试试。

网友B(2020-09-09):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说的Q erase啊,在那一页啊

试一下勾选force im set feature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勾选force im set feature

我有一个盘是一样的故障 坏块也不多 勾选这个开卡成功了 想问下这个选项是啥意思呢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指定容量下或者降低下容量/应该是颗粒的坏块有点多需要清空一下/颗粒频率降低到100MHZ/force im set feature这意思就是强制忽略某些特征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勾选force im set feature

force im set feature在什么地方

网友(2023-09-04):
2259XT没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