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欣赏一个三星变焦模拟摄像头SAMSUNG SCC-C4203AP

楼主(2019-10-07):
三星摄像头 我见过模拟摄像头配置最好的 云台里用的

低调的摄像头

菜单设置与各种接口

拆开后的样子 这才是真正的摄像头  满满当当 摄像头内部欣赏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料板

网友A:
没看到镜头和图像传感器,差评!
等牙膏ing

网友:
里面很正规,好看

网友B:
可变焦的,是不是可以做电子显微镜的镜头用?

网友C:
光学变焦估计就二十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学变焦估计就二十几倍

光学+机械  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镜头和图像传感器,差评!
等牙膏ing

舍不得拆啊 挺好的东西  而且还是好的

网友:
三星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三棒用索尼芯片    自取其辱啊

网友:
也有一台同款,可以正常使用,正常变焦……哈哈

网友:
效果还好的老摄像机加一个单路的视频服务器就地转成网络还可以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球机摄像头机芯可以光学变焦,外壳可以自由旋转,可惜模拟机已经淘汰了

只要机器够好可以加视频服务器,它可以就地解决网络跟云台串口问题,单独增加视频服务器远比换一整台球机便宜多了。三百元以内即可买一台4路的机器解决4个老镜头联网问题,只是现在网络机普及可能有些地方不好买到视频服务器。

网友E:
到底是220倍还是22倍呢。。。

网友A:
竟然不让挤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让挤牙膏了

那就用漱口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220倍还是22倍呢。。。

22当时是相当牛逼了

网友:
不错不错,棒子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变焦的,是不是可以做电子显微镜的镜头用?

前部加一片望远镜拆下的物镜胶合透镜,或者近摄镜,类似50毫米标头结构的旧镜头等,都可以加强微距,配合变焦后有些可以当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220倍还是22倍呢。。。

超过30倍就是数码变焦了,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