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广电机顶盒的插卡器

楼主(2019-10-07):
好奇害死猫,拆个废旧机顶盒的插卡器,涨点见识。

圈红处是检测有没有卡的,插入卡开关闭合。
顺便研究了一下线路板的8个引脚,准备做个实验,有知道的要干什么吗?

网友:
我不知道是要干什么,反正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就好,即使做了也不要说

网友:
你可以偷偷的告诉我

网友A:
楼主不要做不好的事情,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做不好的事情,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了解下

我还没那么厉害

网友B:
有专门的破解卡卖   插在机器和卡之间    欠费前插上  欠费后也能看

楼主(2020-01-12):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破解卡卖   插在机器和卡之间    欠费前插上  欠费后也能看

这种石老式的了,用户使用起来简单,插上就是,新式的就是一块小板,需要自己焊接。

右上角是好像是单片机,没有几个外围元件,左下角空脚位是干啥的?有知道的老铁吗?

网友C:
没几天就过年了,你倒是想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几天就过年了,你倒是想清楚啊

啥意思?几年前就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