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改可调求助

楼主(2019-10-07):
这个电源改的过程中炸过13009,也烧过驱动三极管。现在改好了发现带负载,有一个开关管发热严重。辅助电源是捡到的一个12V开关电源改的20V。万能的坛友谁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单个开关管发热严重,另一个温热。

网友A:
功率不够  二三十块想搞个七八百瓦的  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  二三十块想搞个七八百瓦的  难

这台电源改之前是12V41A

楼主:
变压器是很厚的铜带绕的次级

网友:
494的电源2只管子参数越接近越好,另外驱动三极管的参数也要接近,不然会导致驱动电流不足严重发热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A:
12改20  会不会升得太高了?不是只改电阻阻值就行了吗?我充电器84V改成了100多V的,电容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改20  会不会升得太高了?不是只改电阻阻值就行了吗?我充电器84V改成了100多V的,电容炸了 ...

楼主说的12改20是铺助电源,给494供电的,不是LED电源。

网友:
查一下驱动三极管和2.2Ω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