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镁光NQ387转接贴JMF608折腾成功

楼主(2019-10-07):
手上有两个RAMAXEL-16g的小固态,16g的容量装个系统基本都很恰,而且速度感人,读150,写20(忘记上保留测试图了)。

看了一下颗粒NQ387,用FlashMaster看了一下,是MT29F64G08CBCBB,BGA100封装。

手上正好有JMF608,看了一下Flash.ini,可以支持,不过需要用转接贴。

现在板子上贴上转接贴

然后贴上flash

开卡一次成功,过程略过。用SSD-Z看品牌是Apacer(不知为何)

来测测速度吧
ATTO测试速度还蛮稳定的

找个差不多的壳子

最后得到32g小固态一个,和JMF667主控2张

总结:
1、虽然容量和性能翻倍了,但是还是不咋样,但好歹是可以用来给老机器装系统了。
2、满足了自己折腾的欲望,首次学习做BGA居然一次成功,给自己点赞。
3、找时间再去找几个大一点(32g及以上),667支持的BGA100芯片,让这两个尸体还魂。(PS:请了解的大佬推荐)
4、发个帖子,求版主加精,新人赞积分

网友A:
1、支持折腾。
2、同款转接贴,表示很好用。
3、同样ID的颗粒,不过我的是2CE的NQ388,贴3267AE读125写25。
4、方老板家有BGA100的NW474,ID:2CA805CBA900,应该是L74A制程,JMF667应该是支持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支持折腾。
2、同款转接贴,表示很好用。
3、同样ID的颗粒,不过我的是2CE的NQ388,贴3267AE读125写25。 ...

谢谢,握爪不过NW474,NQ393之类貌似都是2通道4CE的片子吧,我这个是667,不是667H,估计不行。据说667只支持1CE。

网友B:
老哥转接贴哪买的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转接贴哪买的 有链接吗

淘宝直接搜bga100转接贴,好多家都有

网友C:
请问一下贴bga是一片一片贴还是都一起贴好再用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贴bga是一片一片贴还是都一起贴好再用风枪吹。

我对自己的焊接技术没有那么有自信,我是一片一片贴的,而且贴完一片就用工具检查,看识别对不对,这样哪片出问题才能知道。不过所幸每片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2020-03-29):
高手玩什么都是这样棒。

网友:
你这把667的颗粒拆到608上,,,,速度还没667的好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