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建伍略高级的均衡器(KENWOOD GE-800)

楼主(2019-10-07):
早些年还不错的机器,加了220变压器,可以直接插220了

楼主:
有点年头了,不过还正常

楼主:
中间四根是金属杆,比较舍得用料

网友:
那么长的扭杆

网友:
加长杆的开关很夸张

网友A:
双频谱显示少见,其它的也就很一般啦。

网友B:
以前淘过一个先锋均衡,后来竟然卖了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频谱显示少见,其它的也就很一般啦。

音质还不错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淘过一个先锋均衡,后来竟然卖了好几百

现在也还能卖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