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diy的可调电源,很少有切换绕组来提高效率的?

楼主(2019-10-07):
都说用变压器的可调电源效率很低,很多人说商用电圆是通过切换变压器绕组来提高效率,减少发热,为啥diy的电源,没看到这样的方案呢?

网友:
因为DIY基本都是用现成的变压器,一般人不具备制作变压器的技术

网友:
可靠性和那一点效率来权衡的话,我一定是选可靠性的。

网友:
diy用变压器成本比开关电源贵了2-3倍。  比如diy一个400w的电源,模块价格一样,400w的电源就3 40块钱,但是买一个400w的变压器运费就要3 40 变压器二手都要7 80了。      所以diy有变压器的就用,没有的一般买开关电源,买变压器不划算

网友:
绕变压器太麻烦,

网友:
我的两个可调都是切换绕组的,成品,自己要做就做开关的.

网友A:
变压器都是成本啊,用开关PWM调制,可以实现电压电流在变压器最大负载内无极可调、如果是切换绕组、最大电流会随着电压降低而降低的,而且切换绕组过程中会有可能因为接触问题产生电压跳变,极限情况下可能会打火烧蚀、
综合原因,所以还是开关PWM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都是成本啊,用开关PWM调制,可以实现电压电流在变压器最大负载内无极可调、如果是切换绕组、最大电 ...

为何龙威什么的成品可调电源都是切换绕组?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切换绕组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何龙威什么的成品可调电源都是切换绕组?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切换绕组可靠! ...

龙威我用过,里面是磁芯变压器+三端线性降压,不是绕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龙威我用过,里面是磁芯变压器+三端线性降压,不是绕组

是三组绕组通过继电器切换的吧?比如0-30V可调,分别对应0-10V-20V-30V的绕组,要不然电压跨度大线性降压效率太低。

网友:
现在制作可调电源,多用于维修家电、数字电路等,而不是音响类,不会考虑电源纯净的问题。加上开关类电源价格低,易装易用效率高等原因,所以切换绕组的方式就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三组绕组通过继电器切换的吧?比如0-30V可调,分别对应0-10V-20V-30V的绕组,要不然电压跨度大线性降压 ...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调压的时候没有声音的,而且那个发热很大,30V 5A的,空载发热有点厉害的,里面有风扇外壳也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