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个3.7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10-07):
之前买的魅色充电器挂了
用小风扇自带的充电功能又太慢了
而且,刚好拆了个电池组,一堆电池充不完
于是,就有了这个充电器

tp4056的发热量有点大,一高温就限流,干脆加个散热片,指示灯引出来

加了接线端子,方便充一些电池组

网友A:
哈罗单车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罗单车的电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也被你知道了
说,你是不是拆过??

网友:
改装的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罗单车的电池……

哈罗的是18650?我还以为是聚合物

网友B:
这个不错。不过可以设计成双路的,不然这样两个电池电压一高一低就有戏看了。4056充两个也是够慢,可以考虑5100。那个外接的蓝色指示灯好漂亮的颜色!!!什么神仙LED啊!!!水蓝水蓝的!!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也被你知道了
说,你是不是拆过??

见别人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不过可以设计成双路的,不然这样两个电池电压一高一低就有戏看了。4056充两个也是够慢,可以考虑 ...

放了10多年的LED,老化得如此好看哈哈哈

网友C:
你加了散热片之后充电电流能达到多少?是不是还是1A?

网友:
双4056并联 ,电流会大些

网友D:
这么小的芯片加散热片效果也不明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了散热片之后充电电流能达到多少?是不是还是1A?

是的,没加散热片只有0.8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芯片加散热片效果也不明显吧

有点效果,可以上到1a了,没加只有0.8a

网友E:
用tp5100好,最大2a电流,可以冲1节或2节,电压比tp4056准,发热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tp5100好,最大2a电流,可以冲1节或2节,电压比tp4056准,发热也小

2a电流充1节电池也太暴力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电池哈哈

网友F:
视频上和电视新闻上的那些电池爆炸是怎回事,我日常生活中自己做的充电会爆炸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上和电视新闻上的那些电池爆炸是怎回事,我日常生活中自己做的充电会爆炸吗 ? ...

垃圾山寨电池过充,短路就有可能会爆炸
正品电池有安全阀,没那么容易炸
所以我从来都不买那些渣渣国产电池,例如神火,不但容量虚标,质量更是堪忧
全新进口电池买不起,干脆买二手拆机的,便宜实惠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山寨电池过充,短路就有可能会爆炸
正品电池有安全阀,没那么容易炸
所以我从来都不买那些渣渣国产电 ...

老兄,可否上个线路图,手头有10棵18650,松下绿皮,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