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GF-777z右侧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9-10-08):
(图片)

网友:
没声音得拆了检查啊。圈个圈啥意思?那个是输入选择,打到右边是插话筒当扩音器用,跟喇叭不响没关系!

网友:
开关或电位器异常引起的多一些。

网友(2020-02-16):
耐心修一修会很好用 点班这个全被喇叭呀嗯 换成夏普700的 声音好一些

网友:
光看表象无从谈起,顺着右喇叭倒查回去咯,耐心点

网友:
应该是切换开关 电位器的问题,我有个夏普收录机 也是一边没声音 轻微搬动切换开关后就有声音了

网友:
有瓷片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2022-08-06):
音量电位器问题,通病。他的电位器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