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那个10uf电容用什么规格?

楼主(2019-10-08):
那个10uf电容用什么规格?0805有这么大容量的?耐压大于24v?

网友:
用电解往上焊

网友:
上固态,字数你妹夫

网友A:
MLCC电容也有10uF 25V  0805,不过24V用的话不安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4311071943

网友:
贴片固态电解,如果没有,普通电解焊上也可以

网友:
设计还有洞啊,不妨直插。
几十岁还没用过T12呢。

网友:
这个是5v的电容,其实实际使用,用小一点的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好像是7805后面的电容,耐压6.3V以上就行了,可以用直插件啊

网友:
电解,就是不美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CC电容也有10uF 25V  0805,不过24V用的话不安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4311071943 ...

其实mlcc耐压远超标称,25V的mlcc加上100V电压可能还不会坏,只是,容量会掉得很惨....
不过这东西看人品,我手头有400V的mlcc,用在1KV上没出过问题,另一批500V的用在400V电路里,上一个击穿一个.....怀疑是虚标了。
总的来说,mlcc超点电压不会出问题,只是容量有损失。

网友:
参考这里的PDF,由于不知道是怎样设计的!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LM393-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