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换LG洗衣机密封圈

楼主(2019-10-08):
10.1期间,买了一个旧LG洗衣机。

发现密封圈太脏了。

还缺外禁锢圈
想换一个密封圈。LG热线说上门服务要130元。其他单算。于是某宝买了一个密封圈,准备自己换上。

现在,密封圈还在路上,在上网看了若干拆换视频。
总结过程:
一、拆顶盖。
二、拆洗衣粉盒。
三、拆电脑版面板。
四、拆右下脏水口盖。
五、拆前面板。
六、拆密封圈外钢丝。
七、拆配重水泥。
八、拆密封圈内钢丝。
九、拆密封圈。

装回:如上倒顺序。

楼主:
今天掐指算了一下,可以动工了。开干!
一、拆掉顶盖
后边,左边有一个螺丝。

右边也有一个。
都拧下来。
然后,先向前稍微推一下,抬顶盖,就可以拿下来顶盖了。
揭开顶盖是这样的:

二、拆上面的长条面板

看上图,把上面两个螺丝拧下来。把洗衣粉槽拿出来,拧下洗衣粉槽挡着的两颗螺丝。然后使劲晃悠面板。
就拿下来了。

把右边两个电线插口上的插头把下来。需要使点劲,还需要稍微捏捏。
就可以把面板放在机器上面了。

三、摘最下面的挡板
右边有个一颗螺丝。卸下来,然后拿一字螺丝刀稍微翘一下边缘,摇啊,摇。。。。
就把下挡板摘下来了。

四、摘前面板
前面板上面有2颗螺丝,下边有三颗螺丝。卸下来。
然后把门右侧锁的两颗螺丝卸下来。摇啊摇。。。。
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五、摘两个配重片
主要是一边一边卸。螺丝先不要拧下来,都卸松。一定手扶着配重,再把螺丝拧下来。否则水泥块掉地上,肯定完蛋。
卸下来就这个样子了:
六、摘下密封圈
先要卸密封圈外侧和内侧的禁锢圈
就是拿改锥外外翘,然后拉钢丝
这样就把密封圈摘下来了。

然后,换上新密封圈。装回去,就好了。
换后的密封圈是这个样子的:

总结一下:
实际操作没有想想的难,但是一定要胆大心细。

************************************************
番外篇:
此次换密封圈发现x宝买小众零配件有风险。
大家看看原装的密封圈和x宝号称同型号机器拆的密封圈,有什么不同?

好像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找不同点,而且能发现关键点的才是牛人!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么麻烦

网友A:
新的少一个折痕吗

网友:
和我家的LG洗衣机有点像,密封圈也有点脏了,其实应该把内桶拆洗一下

网友:
洗衣机换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少一个折痕吗

是的折痕不一样。

网友:
什么思路?脏又没烂,洗下装上不行么?原装件。新件装上漏水就惨了。

网友:
前几天假期我也修理了我家的三洋洗衣机,时不时的出现进水或排水异常的代码,拆开看了所有一切都正常,最后陷入僵局打电话叫售后了。售后迟迟没来死马当活马医买了个水位开关换上居然好了,问题是原来水位传感器砸开分析了这是好的,没漏气触点气管等都完好,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可以买除霉啫喱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除霉啫喱过来。

以前不知道哦。
如果早知道,就不搞这么大动静了

网友C:
拆下清理一下就好了,话说不锈钢外壁更脏,没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清理一下就好了,话说不锈钢外壁更脏,没清理!

不知道怎么清理啊。

楼上说除霉啫喱,x宝看了一下评价。似乎效果一般。有图的都是返现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清理啊。

楼上说除霉啫喱,x宝看了一下评价。似乎效果一般。有图的都是返现闹的 ...

上次给一个朋友洗滚筒,她自己拿了韩国进口的除霉啫喱涂上,因为赶时间,过十来分钟擦掉,有一定效果。

如果30分钟足够,效果应该更好。她的啫喱是用在卫生间的。

网友:
不错     有一定的松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