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讨论一下check info block fail(Before download ISP 0D)究竟是哪里的毛病

楼主(2019-10-08):
1.同一批颗粒做的U盘中有一个一直报这个错,说来也奇怪,其他U盘用multiple erase需要时间长一点,这个报错的U盘擦除速度非常快;

2.闪迪8D2H在3267上分分钟量产成功,换成3260和3261也是一直这样报错,用的都是HY20NM的isp;

3.海力士2d tlc,id:AD3A18A36125在3267上也一直报这个,看坛友折腾917也开不出来,一怒之下双贴到3271上,结果写入5读取20,3271的速度还不如安国呢。

实在不知道这个错出现的原因

网友A:
3 那个可以上3267ae已经可以正常开了 3268慢扫也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那个可以上3267ae已经可以正常开了 3268慢扫也能开。

我开不出来啊,默认的是HYTLC的isp,就报这个错误,怎么都开不出来

网友B:
原来SM3267系列报这个错是因为没接SB8或者SB4......但是HY的16nmTLC好像慧荣官方支持能力就不强......就像以前台电的大垃圾SM3267AE+H27UDG8M2MTR(AD3A18A36125*2)的兼容性奇差,自己没办法二次开卡(坏块滤不干净),应该是固件原因。老站有一个忆捷F90评测也是同样的F,也是没办法持续读写,说实话还不如PS2309兼容性好,我拿西瓜盘拆的PS2309配上英特尔B17A*2稳定性贼好

网友C(2020-02-27):
同样错误 请问lz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SM3267系列报这个错是因为没接SB8或者SB4......但是HY的16nmTLC好像慧荣官方支持能力就不强......就像 ...

不光是3267,这种问题我都见怪不怪了,3281有时候低格工具走一遍,然后不清空闪存再用白片工具就能过,我还有个3281不知道哪里问题,贴什么颗粒都报这个错
还有群联的主控现在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错误 请问lz最后解决了吗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就换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光是3267,这种问题我都见怪不怪了,3281有时候低格工具走一遍,然后不清空闪存再用白片工具就能过,我 ...

淘宝上有一家卖up309拆机板单贴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一家卖up309拆机板单贴的,可以去看看

309支持啥颗粒啊,群联的名字我不太能看得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309支持啥颗粒啊,群联的名字我不太能看得懂

ST-TOOL_9000_v3.7F.92下载这个工具,软件里面有支持列表,理论上都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309支持啥颗粒啊,群联的名字我不太能看得懂

UP309就是群联PS2251-09(PS2309)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C:
同样错误 请问lz最后解决了吗

同样问题,连上SB4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