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测试发现取暖器高中低档位是假的?跑个原理图看确实如此

楼主(2019-10-08):
之前翻到疑是加热器的板子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076

经万能的坛友提醒,发现确实是这种可折叠板式取暖器上面用的

看来那个标记像光耦的小黑块,真是倾倒感应器了

45W灯泡做负载,通电测试一下

上电4颗灯闪

动图演示

看来进倾倒保护状态了
先测试降压后的电源电压,接近5V

测小黑块的LED标记端
电压不到1.2V,应该是LED压降

另一侧标记三极管的电压,只有0.1V,应该是饱和导通压降

把板子立起来,灯还是不亮
但三极管端变成4.7V,截止了
看来是倾倒感应器无疑

不亮灯,再看NTC端
100欧接地

5.1k上拉

那先接个10k看一下

躺着按开关,放手LED即灭,灯仍不亮

把板子立起来,灯亮了

楼下继续分析、测试

楼主:
按不同档位,看下功率
低档

接近42W(白炽灯的功率)

高档

功率几乎没变化

关机功率

测试一下双向可控硅的g极对MCU地

开关波形没啥区别

怀疑是NTC电阻偏大(MCU以为温度低,全功率启动来快速加热)
再并联个10k,结果是一样的,看来偶想多了

板子简单,就跑下电路看看
原来可控硅是接在MCU上端的,怪不得对地电压没变化

电源端为参考地
关机状态,MCU输出截止,g端电压为0,双向硅不导通

开机,MCU输出拉到地,g端和电源端就有电压了,双向硅导通,灯亮

从这个电路原理来看,MCU没有过零检测,根本无法改变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也就无法实现调温(调压)功能
看来这玩意的三档调温就是忽悠人的

网友:
倾倒保护好评

楼主:
开始还以为它是光耦呢

网友A:
不过也可以较长时间通断可控硅来实现调温,比如通几秒断几秒

网友B:
其实是电热毯的缩小版,不如小夜灯两档船型开关机械款,二极管半波整流切换。好像现在一百多元的风扇,最低档往往转速超过每分钟600转,最低输入功率20多瓦,以前蝙蝠牌风扇最低转速每分钟大概300转,最低输入功率可以到10多瓦。

网友C:
这种防倾倒开关里面可能是水银的

网友D:
脑袋都用在骗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可以较长时间通断可控硅来实现调温,比如通几秒断几秒

对呀,这样能行
只是在这块板上偶没观察到灯闪和开关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电热毯的缩小版,不如小夜灯两档船型开关机械款,二极管半波整流切换。好像现在一百多元的风扇,最低 ...

本来就是打算用来改电热毯的,结果测试下来是这样
风扇估计是电机的原因,铝线电机可能绕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防倾倒开关里面可能是水银的

应该不是,如果是水银开关就只需要两条腿

网友E:
好奇那个翻倒传感器,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脑袋都用在骗人上了~

5楼坛友的方案应该可以调温,但厂家并没那样做

网友F:
刚看了一下,10K ntc 的话,5K是44度左右,是不是还太低?看他那个说明书最低档还是45度。不妨再把测温端弄小一点试试

网友G:
元首,偶不相信啊,厂家既然都用了单片机,做一个PWM控制的档位功能不会增加任何成本,为什么不增加这个功能?偶以为,要不就是程序错乱,要不就是测试时间过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那个翻倒传感器,拆了看看

嗯嗯,偶也很好奇

网友:
元首,有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μpu认为温度低于设定全功率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不同档位,看下功率低档

光电式倾倒开关,新玩意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看了一下,10K ntc 的话,5K是44度左右,是不是还太低?看他那个说明书最低档还是45度。不妨再把测温端弄 ...

好,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首,偶不相信啊,厂家既然都用了单片机,做一个PW ...

通了10几20秒的电,调温PWM也用不了这么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