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几个广电机顶盒,有没有必要拆,拆了能做什么呀

楼主(2019-10-08):
不小心搞到了几个广电机顶盒,还有一个广电的应该是叫猫吧,还没拆开,不知道这东西都还有什么用,先给大家看看外观吧
一共三个机顶盒,一个可能是叫猫的东西,这玩意都是用卡的,都没费了,不知道怎么玩怎么用

网友A:
拆线用吧,线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线用吧,线还不错

什么线啊,电源线吗?

网友:
全部肢解了,拆有用的零件。或者作为备件。

网友B:
电源可以全部留下-基本都是3.3v 5v 12v都带
led显示可以留下-拆电源做数显白菜
红外--手机遥控器
内存-升级路由
闪存-都是小的-升级路由
其他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可以全部留下-基本都是3.3v 5v 12v都带
led显示可以留下-拆电源做数显白菜
红外--手机遥控器

呃。。。您这也太专业了,除了把线剪掉外我还真不会其他的

网友C:
电源线拆了,两三百W的东西随便用都够了,其余的留着等需要的时候再拆也不迟,实在没地方放就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拆了,两三百W的东西随便用都够了,其余的留着等需要的时候再拆也不迟,实在没地方放就卖废品 ...

可是这东西能卖几个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拆了,两三百W的东西随便用都够了,其余的留着等需要的时候再拆也不迟,实在没地方放就卖废品 ...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金子,但是,即便里面有金子,咱也不会提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