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东芝笔记本电池,DIY安全阀放气修复电压为0的坏电芯

楼主(2019-10-08):
一个坏的锁死的东芝笔记本电池:

电压10.8V,容量4200mAh,应该是2x3电芯,单个电芯容量2100mAh:

大锤砸一下,轻松撬开:

果然是6个电芯,两个一组并联然后三组串联:

保护电路板:

保护电路板有两个独立的温度传感器,比较少见:

测测电芯的电压,一组2.71V:

一组2.78V:

还有一组是0(负电压实际是控制板导致的):

电压为0的这一组显然是坏了。下面试着来修复它~~~~~~

电压为0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电芯短路,另一种是电芯断路。在线测量电压为小负值的话一般都是断路,而断路通常都是由于电芯内部产生气体,过高的压力使保护阀动作而使电池内部自动断开——因为锂金属非常活泼,遇到氧气会自燃,所以锂离子电池都是密封的以隔绝空气。然而密封的电池内部如果因过度充电或放电而意外产生大量气体的话,就会因为密封结构下气体无处释放而产生压力,软封装的聚合物电芯在压力下会膨胀,产生怀孕的效果,挤破电器外壳引起使用者的注意,一般并不会发生危险。而金属外壳封装的18650电芯就不同了,金属外壳不易变形,积累的压力最终可能会产生火暴火乍,所以18650电芯都有安全阀保护装置,当气体压力过大时会起动切断电池的电路而停止充放电起到保护作用:

18650的安全阀有两种,一种是橡胶塞在压力作用下膨出,压迫弹性金属片脱离接触而断开电路,另一类则是使用类似普通电路板的脆性材料,橡胶塞在压力下膨出挤断导电材料而断开电路。前者是可逆的,释放压力后弹性金属片复位即可重新接通电路,电芯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后者则是不可恢复的一次性结构,脆性导电材料一旦断裂就无法再恢复到保护之前的状态,因而会处于永久保护。

对于可恢复的电芯,可以用下面这种方法尝试修复:用足够细的螺丝刀或者够结实的针插到电池正极的小孔中,撬压一下,如果听到轻轻的“噗”的泄气的声音,那么电池内部的气体压力就被释放了,弹性金属片会回位而重新接通内部电路,电池就修复了。一分钟以后测一下电压,如果从0变到了2V以上即证明修复成功!

来试一下:

听到“噗”的一声泄气声音后,稍后测量电压,这个电芯的电压已经升高到2.81伏,说明修复成功。然后上充电器充电,表现正常,充满电的容量接近2000mAh,与标称的2100mAh差不多,说明电池的性能仍然很好,可正常使用。

不过这种修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电池的密封被破坏,也有可能会失去再次过压保护的能力,在使用中有可能发生燃烧火暴火乍等严重后果,所以请自行谨慎权衡风险,责任自负喔!免责条款叙述完毕。

拆下来的电芯上印有一些数字和字母,但是没有商标,所以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电芯。因为电池模块外壳标注电芯为日本制,而且这个电芯颜色和三洋电芯匹配,所以应该是三洋的:

最后两节电压为0的电芯经过DIY放气处理都恢复正常,加上本来好的4节,一共得到6节完好的电芯,容量都差不多2000mAh,状态还不错,又有玩的咯:

网友:
都是三洋大红袍,还行

网友:
电芯是三洋大红袍,撬过的电池以后可能会漏液。

网友:
谢谢分享,红皮的一般是好货哈哈。
撬过几节电芯,当时OK,过一段时间发现漏液了。。。。可能是手粗力气大了点

网友:
这个,风险很大吧,真担心会......

网友:
破坏安全阀?
不好,漏液不说,烧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给手电之类的用用还行,不能用在重要的地方,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建议都换成新的三星松下等进口电芯好些,不过得需要焊接好临时电池,避免保护板断电锁,主电池焊接好后,去掉临时电池。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么  sanyo energy(suzhou)?!!!!!

网友:
这种做法太危险,安全隐患大,不建议这样恢复!个人的一点看法,如有不妥,还请楼主见谅

网友:
看了楼上说的,还是丢了吧!

玩的开心重要,安全也很重要!

网友A:
头一阵我也有个大红袍安全阀跳开了。然后也是撬了一下,呲的一声,吓一跳。。。过了一会测了下有电压了。。。不知还能不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阵我也有个大红袍安全阀跳开了。然后也是撬了一下,呲的一声,吓一跳。。。过了一会测了下有电压了。。 ...

充电试试,充放电几次不漏液、容量能保持就可以用

网友:
我有两个大号锂电,就是这情况,没敢动手,那家伙炸了,威力加倍,相当于4个2啊,我就算是地主,也受不了啊

网友:
安全阀是可以压下去的,来回充放几次,气压也会减小

网友:
捡了个街电拆了两节LG电池也是过放0电压了,一个哈罗单车电池三节坏了两节,都是LG电池,感觉LG电池坏的挺多的,我都没敢捅安全阀,直接丢了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样子,我俩是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样子,我俩是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 ...

我不会滑板

网友C:
我也搞过,没几天又没电压了,还要再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过,没几天又没电压了,还要再压一下。

说明气没放净,或者又产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