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如何解决自行车LED灯改造

楼主(2019-10-08):
原8V以上点亮,要改变最低电压3.7v点亮,请求老师指导,谢谢。如果有电路图发一下

网友:
你至少把芯片拍清楚点。
能推测是DC降压驱动了。毕竟8V点亮,再用升压驱动就比较蛋疼了。
看灯珠布局,可能是2C2B。

网友:
与其改这块板子,还不如买3.7-9V升压板接到前面,省事还靠谱

网友:
3.7V点的话电流要很大了吧,你电源吃得消吗?直接并联就可以了吧

网友:
U1是什么芯片?L2电感多大?如果改不了电压,可以淘块升压板。

网友A:
这种灯珠亮度不行,只适合家用普通照明!不然换高亮点的led模块!!!!改电压也没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亮度不行,只适合家用普通照明!不然换高亮点的led模块!!!!改电压也没多大意思! ...

人家改电压,是为了单锂电池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最難    DC to DC
現在最簡單  dc2dc

说实话,你是人工智能还是自然人?感觉你更象人工智能在发贴。

楼主:
计划山地车上用,谢谢各位

网友:
知道u1是什么还有可能改,好像是摩托车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是人工智能还是自然人?感觉你更象人工智能在发贴。

应该是“有着人工智能的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