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爽安康HTE-777维修失败

楼主(2019-10-08):
摇到右边要推一下才能动,刚开始以为缺油或什么地方卡住,从新上油未解决,最后电机拆开发现齿轮有一面磨平没得换,不锈钢齿轮vs塑料齿轮也是服了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

网友A:
摇摆机,当年很流行哦

网友:
需要整体换减速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摆机,当年很流行哦

我妈一直用的,我试了试感觉确实不错

网友B:
总不坏,厂家吃什么呢?
其实这原罪不应该是不锈钢齿轮VS塑料齿轮,估计损坏原因一是制造工差大,齿轮配合不到位,所以一边磨损一边没事。二是齿轮的材料省了,本来应该用尼龙齿轮的,只是用了普通塑料甚至是再生塑料,强度不够。

网友:
头一次见到45度倾角斜齿轮。摩托和汽车变速箱里,大多数20到30度倾角斜齿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不坏,厂家吃什么呢?
其实这原罪不应该是不锈钢齿轮VS塑料齿轮,估计损坏原因一是制造工差大,齿轮 ...

难道这不是尼龙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上能够买到零件吗,不然就只能换变速箱了(搞不好马达也要一起才有得卖)

其实尼龙齿轮也很历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不是尼龙的?

这是国产尼龙齿轮,不耐用的,进口的就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