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里能买到pr2*75mm规格的长批头?

楼主(2019-10-08):
发现pr2批头用起来很顺手,然而能找到的都是短的,基本没看到有长的,,

网友A:
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PH2\PZ2的批头,没见过PR2的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PH2\PZ2的批头,没见过PR2的批头。

有的,和自攻丝吻合度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和自攻丝吻合度非常好

请问PR2长什么样?对应什么样的螺丝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PR2长什么样?对应什么样的螺丝槽?

和ph2批头外观一样,但前端的斜面稍微长一点,斜的角度比较大,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区别

网友B:
自攻螺丝随便一个批头都可以,
中国喜欢用十字,美国用方孔螺丝,欧洲是6角梅花螺丝,

显然十字的成本低,不能承受大的力矩,6角的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攻螺丝随便一个批头都可以,
中国喜欢用十字,美国用方孔螺丝,欧洲是6角梅花螺丝,

不是中国人喜欢十字,是十字造价便宜

网友:
淘宝上可以买到

网友:
PR2我看着就像是细一圈的PH2。也就是大概跟PH1一样粗,然后尖锐度跟PH2一样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中国人喜欢十字,是十字造价便宜

十字螺丝不好,如果碰到生锈的螺丝,十字的最惨,基本都拧花,
方孔就不害怕,不太会把螺丝拧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