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四年50000公里更换汽油滤芯,解剖论大保养

楼主(2019-10-08):
四年的车50000公里,理论汽油滤芯60000公里换,实际80000换也没事儿。当地油品还可以,但中石油、中石化优惠1元的时候有两厢油故障灯报警了,换油就好了。。。之前的也没玩过,有朋友也方便,拆吧! 看看内在如何,发动机挖煤挖积碳了,喷油嘴也准备拆洗,汽滤搞在前。

后排座椅,还是有别于其他车型,不是硬拔的,切记!

卡扣是这个结构的,硬拔是要出问题的。。。

油泵位置。

麻烦了,不是螺丝下压式的,是个大螺纹盖子。

拔带锁的线

专业工具,这种的盖子久了变形很难对螺纹、安装。

老友俩手机给我放这了。。。。要抽烟我就不干了。。。。。。。

仪表显示3小格油,竟然还这多油 !!!

油泵总成

打开上端

见到滤芯

还好,杂质不太多。

比想象的要好

初级滤网也比较干净

退出油泵,油量少去加油,烧油泵???

滤芯是包裹油泵设计的,经过滤芯的油带走热量。

小汽油泵

不要觉得眼睛会了,就可以自己换滤芯了,内置式的还是很麻烦。

同比,新的滤芯很清晰,老的黑黑的,当然也是汽油的。

安装

滑动电阻的设计

因平时都是亮灯加油,滑动电阻消耗正常,不会影响表显不准。

安装

剩余2格油了,也亮灯了。挥发了吗。。

汽油滤当然也得解剖

放了好几天

第一次拆这玩意,机油常拆。

滤纸还是很黑的。

内部

沉积些黑色

完成。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50000公里大保养,直喷发动机进气门挖积碳+喷油嘴拆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38

网友A:
这种内置的换一次真是麻烦,想不通为啥不设计成外置的,很多车都是外置的,难道是这因为种更保护油泵?

网友B:
涨知识了,好复杂的说,难道鬼子那边可以终身不换的么!

我的10万了还没换,有空也要换掉了!

到时候也拆下来看看,反正上次六万换的时候,当时能倒出黑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置的换一次真是麻烦,想不通为啥不设计成外置的,很多车都是外置的,难道是这因为种更保护油泵? ...

因为这种方式成本更低,总装厂少一个零件安装工序,转移到配件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知识了,好复杂的说,难道鬼子那边可以终身不换的么!

我的10万了还没换,有空也要换掉了!

油品够好的话可以终身不换

网友C:
很详细的教程,可以申精了

网友:
我的铃木锋驭  6万换过一次 ,还是比较脏的  油品有点差

网友:
我的马三之前装座椅套不知道这个可以拆下来在那硬塞 等塞完发现下面有两个卡扣  以后可以参考你这个换滤芯了

网友:
我的摩托车没有汽油滤芯的,机油滤芯也从来不清理

网友:
竟然还有拍照帮手

网友D:
雷车是统一8wkm,其实现在都流行过度保养,反正多数车主不差钱。

网友E:
50000公里的车,就算百公里10L油,这个滤芯也过滤将近5吨油了,差不多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的教程,可以申精了

熱心會員  已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车是统一8wkm,其实现在都流行过度保养,反正多数车主不差钱。

各地油品不同,我这加过两次报警的,也是看看汽滤到底如何,直喷发动机,注意喷油嘴,实际看了心里有数。
以汽滤滤纸来看当地的油品还凑合,5W公里可以继续延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00公里的车,就算百公里10L油,这个滤芯也过滤将近5吨油了,差不多该换

创驰蓝天直喷机头,北方全年综合油耗9.5L以内,费油开法。一般城际市内各半,全年8.5L。
朋友帮搞,条件方便,也满足好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置的换一次真是麻烦,想不通为啥不设计成外置的,很多车都是外置的,难道是这因为种更保护油泵? ...

熱心會員  内置式的确实里程数更长,包裹泵也散热。

网友:
我的江淮面包车是外置的,两头一拔就可以换,就是个头比长安面包车的大,换一次浪费不少汽油估计300毫升左右,5万km的时候也换了一下,我那个滤芯好像才2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00公里的车,就算百公里10L油,这个滤芯也过滤将近5吨油了,差不多该换

滤芯过滤的油量可不是你这算法 先不说一吨油有多少升 你这最多是只算了烧掉的油

网友:
看了挺干净的,我还是迟点再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