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昂达 v971四核版, 升级固件触控屏不好使

楼主(2019-10-08):
屏幕也是lg的高分屏,这是最大的卖点吧

型号

清晰点

接口俱全

铝合金后盖

拆开,电池巨大,剩下就是主板了

电芯型号

摄像头够mini

闪存2片,还可以再扩2片

全志的主控

这个芯片是个啥来,看不清楚

左边lcd,右边触控

控制芯片没有再排线上,排线就很壮观

喇叭坏了,手机拆了个放上

lcd排线丝印

背面emi措施

屏幕型号

全部卸完

盖子地下的白色为台电的,上一帖子拆过

刷新了个固件,触控屏有问题,最下面一行无法触控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改个机顶盒用,

网友A:
昂达平板,也是山寨风格。

网友:
渣渣平板(﹁"﹁)

网友:
看起来一般,固件是个问题

网友:
同款,最后100块钱给处理了,难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昂达平板,也是山寨风格。

什么牌子的平板好,苹果就算了

网友:
昂达的好像都会有这种问题,我的一台V818的,开机不进系统,刷机后触屏错位。

网友:
有2个v972,没用多久电池就膨胀了,换电池后一段时间也发生触摸不行,具体好像是底下一排没反应,这个平板屏幕还不错,就是这配置带起来卡。

网友:
全志U扔了,买个双系统平板。

网友:
偶用的双系统X80H,win10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平板好,苹果就算了

只有苹果好,还算了,那没法推荐

网友:
我有一台爱国者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平板好,苹果就算了

微软的surface,就是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平板好,苹果就算了

好像华为荣耀等平板好点,有部分是海思麒麟主控,只是价格偏贵。

网友:
这平板电池容量不小啊,能用多长时间?比如看电视剧。

网友:
两块聚合物电池不错

网友:
校准后也不行吗?

网友C:
谢谢分享。。。。。现在,好多软件越升级,就越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现在,好多软件越升级,就越难用。。。。。

的确,就跟win10,最愁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