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冰箱上面的不知道什么零件

楼主(2019-10-08):
收破烂的把冰箱拆了,剩下这玩意没要,我捡来玩

▲一个黑色的框框,中间是活动的门,上面覆盖黑色泡沫棉,是从一个冰箱上面的泡沫盒里面拆的。

▲背面有蛇形黑色走线,似乎是加热用的?

▲看功率才1W也不像加热用的,差不多有10年了,右下角好像棒文。

▲看标签也看不出啥,MOATECH可能是生产厂商吧?

▲拆下螺丝,发现这玩意里面还有齿轮机构。

▲有个电机驱动齿轮,4根线的应该是步进电机。

▲测了一下,电机有两个独立绕组,估计跟软驱的寻道步进电机一样结构。

网友:
适用于海尔/美的/ 海信/新飞/容声DU25-010K冷藏电动风门DC12V

网友A:
某宝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
冰箱的电动风门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原来是电动风门。

网友:
谢谢分享。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电机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索一下就有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记得老古董冰箱没有这个,虽然也是风冷的

网友:
哈俣,见识了,我也第一次见。。谢谢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长知识了

网友:
齿轮箱不错,可以试试改成增速箱,手摇发电等。

网友:
估计是保持冰箱内部负压的风门,薄膜是个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