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i云车,体感平衡车维修全程,多图慎入。申请加精。

楼主(2019-10-08):
某宝收了一台问题平衡车,原价一千左右,现在这批货有问题,具体未知,300包邮到手,没电池。收到货后开始维修。
目测还可以,小巧但是很重。。。前轮无刷后轮还有减震。二话不说,拆了看。

掀起头盖骨,原装电池是18650两并七串,先上个24V,限流1A,试下有反应不。亮起那一刻感觉空气都变得清新了。。。。。有反映就好办了,接下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初略检查板子没有炸毁痕迹,轮子和底盘都很新,应该也不是被用坏的,看似是有问题没出场,被处理配件拼装出来的,最后一张图上板子被打了过孔,但是不是是什么原因被打在了这么无关紧要的地方。

楼主:
上面的是传感器的板子,下面主控没字,这个先放下,看看问题出在哪,再重新回来看板子。总是手抖点错。。想上传图片顺手就点发布。。。老年痴呆越来越重了。。。
找个个功率够用的电源,冒死上去看看,有什么反应。。。。然后就是。。。。就是。。。没反应。。。。

搜相关资料发现个APP,原来是需要校准,用本机也能校准,就是来回按按键麻烦,用这个试试。校准后跑偏,看来问题来了。无论如何校准左轮都不听指挥。重新拆机,看内脏。

网友:
说明太少了

楼主:
好吧,我又点发布上了。。。。。。。。没救了。。。。。。。。。。。。
继续不要让分界线影响心情。。。。。。

之前看板子时候注意到传感器的板子有焊接痕迹,这货有可能是工厂问题机维修失败被打孔处理的。如果换了不好使,那就从传感器这条路从头走到尾,看看。

先把过孔补一下,别因为他得不偿失。。。背面是空的,前面堆一下吸一下搞定。

开门红,开始检查就搜出了一个滑丝的螺丝,这个螺丝还能吃力,但是带四个应变力传感器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肯定是不行的,准备处理。

找个差不多的,开口加粗灌胶,解决完毕。又差不点点到发布上。。。。好可怕。。。。。

装机测试,奇迹生还。突如其来的惊喜。其实细想想也是,没个出其不意毛病也不至于被工厂放弃。

mos管补点导热硅脂,考虑到长期震动,给所有螺丝点了704固定。定了组电池,到了就可以完工了。

电池到货,给电池槽加个垫子,装机测试。

焊个充电口,电池上机,完工。

原来的充电器可以利用一下,带限流的,能直接用。开心。

完工,测试通过。很好学,玩一会就会了
总结:车花费300包邮,电池150包邮,总计450。这批这问题大部分都应该在应变传感器的固定螺丝上,所有值得一试。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修用了一周。。。。玩一会就腻了。。。又要扔在那吃灰。。。维修佬最大的乐趣是修的过程。。完成了感觉就没啥吸引力了。。。。
感谢观看。。对了。。。总结再加一条。。。咋治手残。。。我又好几次错点在发布上。。。。不知道这贴能过不。。。。

楼主:
不要插队。。。我新人发回复要被审核。没你们快

网友:
弄好上咸鱼回血。

网友:
我也有个平衡车出问题了,大神修修看?

网友:
维修佬最大的乐趣是修的过程。

之所以乐趣,就是在维修的过程中要动眼多看、动脑多想、动手多拆装。挺好的,老人多动脑手眼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哈哈哈!

网友(2022-10-26):
好玩啊,看起来有点难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