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卡遇难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9-10-08):
颗粒现代:H27QDG8D2B8R    16G 贴了八颗,是从好的2246XT上面拆的,因为2246XT上面容易掉盘就买了2246EN主控板,然后焊接过去,一直开卡错误,没办法了,上来请教大家了,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不支持这个颗粒吗,
我直接上图吧,大家看的直观点,图下

网友:
提示这么明显,跳线不对,Channel1和Channel3的ce不对

网友A:
从你板子的丝印看,8个颗粒应该是这么个布局。你这个板子没有CE跳线,也没法通过跳线调整CE分布。你把2,6,10,14中的其中一颗反着贴看看CE什么分布。

这个板子应该是免跳线的,贴单颗2ce或4ce的颗粒,布局应该正常,贴1ce颗粒,得研究研究。

网友B:
上楼的朋友没发现这是16贴的主控板吗?把4个颗粒移到板子反面去或者试着跳CE跳线。

网友B:
这么贴F1,F2,F9,F10,反面4颗贴这面对应的位置上就可以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楼的朋友没发现这是16贴的主控板吗?把4个颗粒移到板子反面去或者试着跳CE跳线。 ...

这是8贴板子,丝印写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板子的丝印看,8个颗粒应该是这么个布局。你这个板子没有CE跳线,也没法通过跳线调整CE分布。你把2, ...

不是,我这颗粒是单CE的,后来我问了主控板的店主告诉我 单CE贴4片,后来我只贴4片就可以开卡了,如果要贴B片要反着贴才行,现在已经成功开卡128G了,感谢各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贴F1,F2,F9,F10,反面4颗贴这面对应的位置上就可以开了。

解决了,因为我的颗粒是单CE的 开始不知道,现在贴4片就可以开卡成功了,这板子是免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