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OVOS奔腾PB0292Q/PW922电动剃须刀拆解简测

楼主(2019-10-08):
POVOS奔腾PB0292Q电动剃须刀拆解简测

POVOS PW922

POVOS PW922

侧面
背面

POVOS PW922

POVOS PW922

充电插头
透明保护盖

POVOS PW922

POVOS PW922

取下刀头组件
分离刀头组件
外刀网组件
分离外刀网组件
反面看看
外刀网内刀头
外刀网
内刀头
储发室
拆解外壳
后壳
前壳组件
电机
600mAh镍镉电池
采用红蓝黑的硅胶线还不错
next

楼主:
POVOS奔腾PB0292Q电动剃须刀拆解简测
取出电路板

开关组件

充电指示灯导光柱

简易的开关电源吗

3DX三极管吧,不知参数

D1半波整流

电池电压1.28V

开机电流650mA

运行平稳后电流638mA

充电功耗1W左右,功率因数0.99

包装盒

侧面

附件

说明书
-----------------------------------------------------------------------------关于使用充电情况的补充----------------------------------------------------------------------

从入手后没充电,使用了17天,每天二分钟左右。电机停止工作,实测电压1.07V左右。
开始第一次充电2小时,左侧有烫手感
电池电压升到1.365V
放置二小时后开始第二次充电
充电二小时后停止,电池电压1.385V
放置8小时后电池电压为1.372V
然后开始第三次充电
充电两小时后停止,电池电压为1.402V
放置三小时后电压降为1.380V
然后开始第三次充电
约一小时后停止,电池电压为1.416V
放置15小时后电压为1.373V。结束充电开始使用,具体能用多少天再做统计

网友:
竟然是内置220V电源转换器的,哈哈,等牙膏

网友:
金达电机在国产剃须刀里占有率真是高呀!
等牙膏ing

网友A:
我有个类似的双头飞科,之前拆开准备改锂电,然后一直没时间倒腾,现在还是一堆零碎放在那

网友B:
乍一看电池我还以为是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乍一看电池我还以为是锂电的

电动理发器有用锂电的,剃须刀暂时还没有见过。

网友:
562电阻好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类似的双头飞科,之前拆开准备改锂电,然后一直没时间倒腾,现在还是一堆零碎放在那 ...

全天候悉心照料老娘,玩的时间甚少

网友:
不让打赏~

网友:
我的飞科已经被我用降压板改成usb 插电用了 再也不用换这个垃圾镍氢电池了 在家插充电器用  车上用车充  旅行用充电宝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机器电池不行,用一次得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机器电池不行,用一次得充一次。

时间长电池老化了吧。我这个新买的没充电---已用几天还正常中。

网友(2024-02-24):
改锂电换飞利浦刀头刀网又能用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