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盘数据恢复求教

楼主(2019-10-08):
有个金士顿的DTSE9,可能是插在电脑上开了个文件直接拔出,然后就读不出来了,插上只显示盘符,提示格式化,但是过一段时间盘符也没了,用DG插上就卡住,用芯片精灵也读不到主控,系统是win10,这种有办法恢复数据吗?
是个黑胶盘。。。

网友:
找个旧电脑试试能不能正常读出来!

网友A:
格式化以后用恢复软件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以后用恢复软件恢复

格式化也会卡

网友B:
花59块钱买个金山数据恢复的会员就行,不是做广告,亲测过,悲催的是拍了天照片,读卡器一插就跟你的一样了,只有个盘符。用金山那玩意都给恢复出来了,谢天谢地了

网友:
另一个U盘做启动,有分区恢复等工具。

网友(2020-03-03):
引用 网友B:
花59块钱买个金山数据恢复的会员就行,不是做广告,亲测过,悲催的是拍了天照片,读卡器一插就跟你的一样了 ...

不用买会员,直接找网上的数据恢复软件就行

网友:
在网上找数据恢复的软件,破解版的,无论你现在的U盘是否格式化,都能扫描出来里面的东西,我上个月就试过恢复别人的录音笔里面的文件,当时下了好几个软件,有的能扫描出来,有的不能,有的居然不是破解版,扫描出来要恢复还要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