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49元奥睿科通用硬盘底座到货,上手先拆,电源也砸开了

楼主(2019-10-08):
奥睿科是存储方面的大牌,这款3.5/2.5寸通吃的硬盘底座尤其方便,台式机硬盘容量大,多备几块配合底座就是数据大仓库。huigu家里就用着一个奥睿科的硬盘底座,四五块仓库盘全靠硬盘底座才能方便地连电脑。东西很好用,但当时可是花了小一百块,这次只要四十多,毫不犹豫又撸了一个,今天收到,到手先拆。

看图吧,这是外包装,奥睿科一贯的风格:牛皮纸盒外面套一个白色硬纸封面:

包装里东西都取出来:主体、3.0数据线、外置电源、说明书、保修卡、厚薄两个海绵贴,其他不用多说了,海绵贴可以贴在防尘盖里面,防止用薄盘的时候缝隙过大的:

电源,12V2.5A,元创时代就是奥睿科自己的公司名字,也就是说从电源到主体都是自己一家包办的,电源质量如何,后面有大锤伺候:

大方口的USB3.0数据线,大约一米出头的样子:

主体:

接口一侧,从左到右:12V电源口、数据线口、指示灯、开关按键,值得一提的,奥睿科的硬盘底座不是一插电马上就转的,也不是电脑上一点弹出马上断电的,都需要按一下开关,插上电之后按开关硬盘才启动,电脑里弹出之后硬盘处于休眠状态,按一下开关才断电:

底面,有品牌和规格标记,这一面是金属材质的:

防尘盖拉开:

去掉防尘盖之后,SATA接口,3.5寸和2.5寸硬盘通用,硬盘放在槽里,向前一推即可连接就位:

拆掉底面,露出电路板:

JMS578芯片,性能不错:

取下电路板,看下电路板正面,三电容,见过不少其他盒子主板,大多是2颗电容:

小兰圈,很漂亮:

速写速度也不错,huigu的机器比较老,也用了延长线,机械盘读写测试基本都在100M左右,挺满意。

再看看电源,硬盘盒也好底座也好,要想长期使用,除了主板,电源也非常重要,往大里说还关系到硬盘数据安全,奥睿科自带的12V2.5A电源,先看看外观,然后就上大锤,看看里面做工用料如何:

挺不好砸的,把底面都砸裂了,又上一字螺丝刀撬,好不容易才撬开,第一眼看上去,挺放心的,huigu的经验,只要电源里用了固定元件的白胶,那电源质量肯定差不了:

取出电源主板,2.5A应该没问题,主电容56uf的,余量重组,变压器尺寸不小,整流管也是大型带散热片的:

背面,贴片整流桥也不小:

保险、安规电容、滤波电感,该有的都有:

东西不错,质量靠谱,配合硬盘就是大仓库了,还是内容可更换的无限容量大仓库,分享我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19

网友:
不错,质量靠谱,配合硬盘就是大仓库了

网友:
不错,质量靠谱,看来还的配大电源

网友:
44元奥睿科通用硬盘底座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不错

网友:
老司机带路:44元奥睿科通用硬盘底座到货,上手先拆,电源也砸开了

网友:
44元奥睿科通用硬盘底座到货,上手先拆

网友:
西不错,质量靠谱,配合硬盘就是大仓库了

网友:
奥睿科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比某些牌子的强很多,

网友:
3.0接口的,速度不错

网友:
这个这么贵了啊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用了一淘,在优惠卷的基础上又便宜将近五块

网友:
这个电源不行,一年后硬盘转动就会时不时复位

网友:
通用硬盘底座

网友:
[电脑] 老司机带路:44元奥睿科通用硬盘底座到货,上手先拆,电源也砸开了

网友:
只能说凑合吧

网友:
奥睿科的东西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