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别克凯越机械钥匙开门报警通病解决办法

楼主(2019-10-08):
两个月前用备用钥匙开门和锁门报警,以为是防盗系统坏了,后面网上搜了下找到一两个帖子说是通病,是机械钥匙拉杆传感器接触不良,如果用遥控钥匙上的机械钥匙开门也报警的话那就确诊无误了。WD40除锈剂喷喷就好,但是要拆门板拆闭锁器很麻烦,而且这毛病也时好时坏,晴天不一定会报警阴雨天则概率大些,所以就搁置了。昨天家里领导用备用钥匙开门拿东西又滴滴报警,然后早上就把车开到公司,趁着离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开搞,赶时间把门内扳手护板卡扣弄断了两个,偏偏还下起小雨,哎,车里又没伞,拆都拆开了也不好半途而废啊,只要拿前档遮光垫盖在车顶和车门之间,也因此满手湿乎乎的油污不方便拍照,以下只好借用网络图说明了。

至于怎么拆门板就不介绍了,大家可以百度教程。主要讲闭锁器上的连杆怎么脱离和拆卸、以及锁芯传感器的清理。

拉杆的拆解很简单,头部有个卡住拉杆的塑料卡子,旋转顶开后可以轻松拆卸。锁芯拉杆顶部和外门把手拉杆顶部拆解后,再拆中控锁按钮底部和内门把手拉杆底部,然后再拆除闭锁器上的3颗T形螺钉,然后闭锁器绕着玻璃升降导轨顺时针旋转角度拿出门板。然后就是锁芯拉杆传感器的清理了,也就是最后一张图下方那个黑色塑料杆,可以直接抽出来,顶部有个U形不锈钢的弹片,U形顶部各有一个触点,触点上有润滑脂,由于自己没有这种特殊的不影响导电的润滑脂所以就把润滑脂和杂质全擦掉,并稍稍打磨了下触点氧化层,然后就是传感器内部也洗刷刷装回即可解决机械钥匙开门报警的问题。

另外黑色的锁芯拉杆传感器边上还有个中控和遥控拉杆传感器,头部触点跟锁芯拉杆传感器一样,一并清理下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320

网友A:
我的遥控锁车有时候喇叭不响了,不知道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遥控锁车有时候喇叭不响了,不知道咋搞

还没试过,不过闭锁器上是有两个拉杆传感器的,一个是锁芯拉杆传感器,另一个是中控和遥控锁拉杆传感器。不知道这个传感器会不会影响喇叭叫

网友:
胆大心细,手到病除,好样的。

网友B:
老婆的别克威朗2箱  坑爹的一把遥控钥匙 一把纯机械     如果遥控钥匙锁车后 拿单独的纯机械钥匙开门就会报警 需要发动车子才停止   还是新车   下次试试遥控钥匙上的机械钥匙开锁会不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婆的别克威朗2箱  坑爹的一把遥控钥匙 一把纯机械     如果遥控钥匙锁车后 拿单独的纯机械钥匙开 ...

新车就别自己折腾了  去4S店索赔

网友(2020-01-03):
胆大心细,手到病除,好样的

网友:
这个还能修。。。我就见过大众的机械匙开门不报警,其它车遥控锁车的情况下机械匙开门都是报警的。
一般情况是用机械锁开门代表遥控没电了车辆不能解除防盗状态,机械开门就是非法进入 但锁匙里有不用电池的防盗芯片 点火锁那有感应线圈,所以点火验证合法锁匙后就能解除报警。

网友(2020-02-05):
机械钥匙开门要去中控插入钥匙通电。。。

反正某系车是机械开门100%报警,只有遥控开门才不报警。。。

而且买车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有备用电瓶,主电瓶拔了也能报警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