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圣LED轨道灯简单拆解,大家看看有30瓦吗

楼主(2019-10-08):
可圣LED轨道灯简单拆解,大家看看有30瓦吗?

圆筒外壳是铝合金,比较薄,其他部分是塑料

驱动板用双面胶粘在内壳上

Joulwatt(杰华特)LED驱动JW1763B

网友:
我看没有,30W LED灯芯这样散热不行吧

网友:
我觉得不超过20W 哈哈,瞎猜的

网友:
30瓦估计散热扛不住,我以前也薅了一个改成3瓦手电倒是一直在用

网友:
两颗电容好像都不是什么好电容,

网友:
上个功率计,一目了然

网友:
没有,我是猜的

网友:
这散热,30W做不到,要降功率使用。

网友(2020-01-30):
轨道灯的使用不用追求高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