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g3000;老品牌机的多合一读卡器还不错,闪迪CF16GB~

楼主(2019-10-08):
看着读卡器可以,就是USB插头,改造下,USB热插拔可以了。

网友:
这读卡器是想当年惠普电脑标配

网友:
挺好用 的,我也搞了一个玩

网友:
好像没有TF卡接口,

网友:
曾经用山寨4G CF卡给电脑做主盘,还是挺耐用的,就是速度忒慢,你这个60M的应该不错
等牙膏ing

网友:
联想品牌机也有很多这个功能。我那个也有,不过没去研究定义。

网友:
老读卡器模块了,去年还见有卖的

网友:
改造得好,我有里斯面板的读卡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好大的芯片哈哈

网友:
这种多合一读卡器换USB口热插拔容易坏。

网友:
效果还真不错 ,我也有一台惠普电脑,带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