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24V/5A电源适配器(绿美时代KS-245000)

楼主(2019-10-08):
一个绿美时代电源适配器,应该是个山寨产品
拆开检查,保险管发黑,开关管源极电阻烧坏,源极电阻坏了开关管也难逃一劫,测量开关管三个脚都击穿了,更换这三个元件,原来用的开关管是K2545 (NPN 6A 600V),没有这个管,用K2842代替(NPN 12A 500V),串灯泡通电,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测量滤波电容处有310V,电源管理芯片电源脚有电压,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用的是1200P60集成块。更换1200P60后通电有输出电压了,测量输出24V正常

以为修好了断电准备装壳,手摸到开关管散热片烫手,以为是错觉,再摸一下确实是散热片烫手。怀疑是开关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测量开关管的栅极电阻(图中的R4),万用表显示5.9K,感觉不对,阻值不应该这么大,拆下来测量还是5.9K,电阻外观没有异常,看色环是10欧的电阻,看来是这个栅极电阻阻值变大,开关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才发热严重,没找到10欧的电阻,用4.7欧电阻代替
这就是阻值变大的10欧电阻
更换栅极电阻后再通电,开关管散热片不再发热了

网友A:
有5A输出吗????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A输出吗????牛

这个电源适配器电流能达到4A就不错了

网友:
虽然山寨感多些,但也算完整了,能否到5A,楼主试试便知哦。
维修的不错!

网友:
47uF,应该是2A的

网友B:
电源芯片坏了有可能损坏驱动电阻,变值就有点巧合了。

网友:
EMC做的还不错。

就是用的电阻一看就是比较水的。。。这种货一般不定哪里就有暗病。。。

网友:
大神厉害,这个我都是报废

网友:
是不是因为开关管挂了,才捎带烧坏了这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坏了有可能损坏驱动电阻,变值就有点巧合了。

以前修过很多电瓶车充电器,坏得多的就是3842,开关管和开关管源极电阻,驱动电阻坏的很少

网友C:
47uf/24v=2A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uf/24v=2A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2A的

根据主滤波电容的容量大小来判断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是什么依据?

网友:
按照11楼说的,我看了看明伟350-27V的开关电源,两个220V680U的电解电容串联,340U除以27V,等于12.59A,与标识13A相差不大。

网友(2020-01-17):
这个说实在不知道修。搞着玩就算了。这个电源不怎么样。我们公司也做适配器。但是都比这个好

网友D:
那个明明是1k的电阻好吗?怎么看成1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明明是1k的电阻好吗?怎么看成10欧的

图4中的R4电阻,你说的那个是R5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主滤波电容的容量大小来判断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是什么依据?

为保证输出稳定性,1W功率需要0.5uF电容支持,47u能支持47*2=94W  P=UI   I=94W/24V=3.9A
这电源标称5A输出,有点虚标了,不过短时间输出这样大的电流一般没问题,毕竟各个器件参数都有余量,不过都像这样虚标,整体稳定性肯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