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51单片机学习总结-不喜勿喷

楼主(2019-10-08):
51单片机学习总结-不喜勿喷
1、什么是单片机
在一片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微处理器、存储器、I/O接口电路,从而构成了单芯片微型计算机,即单片机。 Intel公司推出了MCS-51系列单片机:集成 8位CPU、4K字节ROM、128字节RAM、4个8位并口、1个全双工串行口、2个16位定时/计数器。寻址范围64K,并有控制功能较强的布尔处理器。
2、单片机的作用
用到单片机的项目经验介绍
手持粮库温度寻检设备
毕设答辩打分器
电话台灯
自动感应水龙头
凡是与控制或简单计算有关的电子设备都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再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性能的单片机,如:atmel,stc,pic,avr,凌阳,80C51,ARM等
工业自动化:数据采集、测控技术。
智能仪器仪表:数字示波器、数字信号源、数字万用表、感应电流表等。
消费类电子产品: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电视机、微波炉、手机、IC卡、汽车电子设备等。
通讯方面:调制解调器、程控交换技术、手机、小灵通等。
武器装备:飞机、军舰、坦克、导弹、航天飞机、鱼雷制导、智能武器等。
等等…..
3、学习单片机之前预备知识
(1)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和低
    定义单片机为TTL电平:
                     高 +5V      低 0V
(2)RS232电平:计算机的串口
   高 -12V     低+12V
       所以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通讯时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3)进制转换与逻辑、算术运算
(4)C语言基础
(5)80C51了解
  80C51是MCS-51系列中的一个典型品种;其它厂商以8051为基核开发出的 CMOS工艺单片机产品统称为80C51系列。
(6)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道。微机中有内部总线和 外部总线两类。内部总线是CPU内部之间的连线。外部总线是指CPU与其它部件之间 的连线。 外部总线有三种: 数据总线DB(Data  Bus), 地址总线 AB(Address  Bus) 和控制总线 CBControl   Bus)。
(7)
CPU:由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同时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
RAM:用以存放可以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
ROM:用以存放程序、一些原始数据和表格;
I/O口:四个8位并行I/O口,既可用作输入,也可用作输出;
T/C:两个定时/记数器,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记数模式;
五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系统;
一个全双工UART(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的串行I/O口,用于实现单片机之间或单片机与微机之间的串行通信;
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需要外接。最高振荡频率取决于单片机型号及性能。
(8)
C51数据存储类型
例:
数据类型       变量名
char           var1;
bit            flags;
unsigned char  vextor[10];
int            wwww;
注意:变量名不能用C语言中的关键字表示。
(9)
包含的头文件(可以在安装目录下INC目录下查看)
通常有:reg51.h reg52.h math.h   ctype.h   stdio.h  stdlib.h  absacc.h
常用有:reg51.h reg52.h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和位寄存器);
       math.h  (定义常用数学运算);
(10)中断服务程序的格式
函数名()interrupt n using m
{
函数内部实现 ….
}
(11)I/O口定义
sbit beep=P2^3;
(12)单片机的基本时序
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
     (1) 振荡周期: 也称时钟周期, 是指为单片机提供时钟脉冲信号的振荡源的 周期,TX实验板上为11.0592MHZ。 
     (2) 状态周期: 每个状态周期为时钟周期的 2 倍, 是振荡周期经二分频后 得到的。 
     (3) 机器周期: 一个机器周期包含 6 个状态周期S1~S6, 也就是 12 个时 钟周期。 在一个机器周期内, 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
(4) 指令周期: 它是指CPU完成一条操作所需的全部时间。 每条指令执行时间都是有一个或几个机器周期组成。MCS - 51 系统中, 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和四周期指令。

4、学习单片机目标
最小系统能够运行起来的必要条件。
   1.电源 2.晶振3.复位电路
对单片机任意IO口的随意操作
   1.输出控制电平高低2.输入检测电平高低。
定时器:重点掌握最常用的方式2
中断: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
串口通信:单片机之间、单片机与计算机间

网友:
C语言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