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C可调恒流模块 输出输入没变化,不可调 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08):
也可能是模块有故障,看焊接质量一般 也许是残次品

TX们买材料时眼睛睁大点

网友A:
目前非常便宜的LM2596、2576之类的DC-DC模块,质量都不太好。

网友B:
如果输出等于输入的话有可能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非常便宜的LM2596、2576之类的DC-DC模块,质量都不太好。

其实国内很多东西  普遍是太贵了, 有些简直是贵的离谱
很多制假贩假者 就是抓住人们相信“便宜没好货的”心理   把假冒伪劣包装成高价精品

社会价值观完全扭曲  真是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等于输入的话有可能芯片坏了

是指主芯片吗 ?和恒流部分没关系?

恒流部分 TL431+LM358

网友C:
我估计你是没带载就调了所以没变化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东西,无法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你是没带载就调了所以没变化

和负载没关系,
如果1个可调电源是正常的话  输出端接万用表就应该可以看到调节后的电压变化

网友D:
电位器逆时针转他个3.40圈试试。拧到有轻微嗒嗒声换个方向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逆时针转他个3.40圈试试。拧到有轻微嗒嗒声换个方向拧。

反复试过,  模块一定是有问题
卖家答应给换正常的  就不想深入研究了

网友:
我遇到过采样分压电阻本来应该是201的,结果焊的是203,难怪电压调不上来

网友(2021-10-18):
这种模块真心的不耐用,已经用坏了第四个了

网友:
这些模块调起来不方便,要用个很小的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