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iFixit再拆三星Galaxy Fold:胶水太多,维修不易

楼主(2019-10-08):
调整后的三星Galaxy Fold手机已经在多个国家市场发布了,相比于之前的版本,新的Galaxy Fold会更结实耐用一些,iFixit此前也拆解过Galaxy Fold,这次他们有带来了三星Galaxy Fold最新的拆解文章。三星Galaxy Fold虽然极具创新,但是在初代产品上,由于设计缺陷导致延期发货。这款手机采用了一块分别率为2152x1536的7.3英寸折叠屏,像素密度为362PPI;另外还有一块4.6英寸Super AMOLED副屏,分辨率为1680x720,像素密度为399PPI。

处理器方面,三星Galaxy Fold搭载高通骁龙855芯片,同时也有挂在高通骁龙X50基带的5G版。内存为12GB,存储空间为512GB。

摄像头共有六颗,分别是1000万像素自拍镜头、800万像素深景镜头、16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和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此外还支持电容式指纹传感器,采用USB-C接口,没有耳机口。
折叠后的三星Galaxy Fold比三星Galaxy S10+更窄、更长也更厚。展开后三星Galaxy Fold宽度与苹果iPad mini 5相当。

相比于其他手机产品,三星Galaxy Fold显然有很多可以拆解的切入点,包括屏幕与机身之间的空隙、手机两部分折叠铰链的连接点。当然,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好拆,但如果真的拆解千万不要从这两个位置下手。

当然,这两个位置很明显也容易进灰,使用的时候还是仔细点比较好。

折叠起来的三星Galaxy Fold非常厚,最厚的地方有1.8厘米,虽然三星Galaxy Fold很酷,但是放在兜里确实有些臃肿。铰链部分占据了空间高度,因此这让手机看起来没那么精致。

展开后,三星Galaxy Fold手机内屏右上方则是自拍摄像头,三星这块7.3英寸屏幕并不规则。

即便是三星Galaxy Fold被折叠过一次,内屏中间的折痕也是非常明显的。

拆解首先需要对外壳部分加热,铰链部分并不能直接拆解。比较意外的是,这部分胶水粘的没那么紧,只要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取下背板。

虽然,三星Galaxy Fold外壳部分是用胶水粘接,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螺丝。三星Galaxy Fold内部有不少螺丝,只要用一个十字花刀就能卸下。

首先映入眼帘的则是三星Galaxy Fold的无线充电线圈以天线模组。

取下线圈和天线我们看到,三星Galaxy Fold这半边已经非常接近一般手机了,除了没有扬声器和振动器。

另一半带副屏的拆解起来就需要借助撬片了,因为这部分底下还有一个副屏。

加热后再用撬片,撬开后就能看到另外一半主板了,这里拆屏幕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以免划伤OLED屏幕。

这块屏幕背部非常简单,只有一颗三星自研的S6SY761触控控制器。这在最近的三星手机中都能看到。

两部分均有电池,电池与手机之间使用了大量的粘合剂,取下需要大力才能出奇迹。

较大一块电池尺寸为42.2x64.3x4.6mm,容量为2245mAh;较小一块电池尺寸为42.2x76.15x3.8mm,容量为2135mAh。两块电池总容量为4380mAh。

三星Galaxy Fold手机内部共有六个摄像头,这样的盛况只有在华为P30 Pro上见过。由于手机内部空间比较大,主板能放很多东西。

红色部分是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和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橙色部分是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黄色部分是1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和800万像素的深景镜头,绿色部分是副屏的1000万像素自拍镜头。

左侧主板部分还是比较干净的,排线部分集中在一侧,而其他控制芯片在另外一侧。

另一侧红色部分是MPB02 607RDF 1911TXK芯片,橙色部分是52D0S05 607W1R G1912R7D芯片,黄色部分是CS3SL40 A0IU1907,绿色部分是CS40L25 BIAHI849,蓝色部分是ASL01 G1909 AAWA3 07R5Z。

右侧主板内容就比较丰富了,红色部分是三星K3UHAHA 12 GB RAM,内存底下则是高通骁龙855;橙色部分是三星KLUFG8RHDA-B2D1 512 GB eUFS闪存;黄色部分是Qorvo 78062射频融合模块;绿色部分是高通SDR8150;浅蓝色是村田KM9307057;深蓝色是马克西姆MAX77705C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紫色部分是IDT P93205。

右侧主板背面也包含了大量的天线芯片,红色部分为Skyworks 78160 前端模块;橙色部分是Skyworks 77365 功率放大器模块;黄色部分是Skyworks 13716 低频前端模块;绿色部分是高通PM8150电源管理集成电路;浅蓝色是高通WCD9431 音频编解码器;深蓝色是高通QDM3870 射频前端模块;紫色是恩智浦80T17 NFC控制器。

主板方面相对而言还是容易维修的,但是柔性屏可以说是拆解的一个大麻烦。

柔性屏周围的保护条仅用胶水粘接,拆解并不麻烦,但长时间使用不排除会脱落的问题。拆解后,这块可折叠OLED屏幕就出现在我们眼前。OLED屏边缘部分大约宽2毫米。

接下来就需要用撬片小心的将这块屏幕的粘合剂分离,这样屏幕才能与手机框架分开。

拆开后屏幕左侧有一条超宽的排线,这里多少要小心一些。拆到这里,三星Galaxy Fold基本上最难搞的一部分就完成了。

揭下来就细细的来看三星Galaxy Fold的这块柔性屏。这块屏幕的每一半都被粘附在金属支撑板上,而金属支撑板又黏附在手机中框上,这可以让中间没有粘合的部分获得更大的折叠半径。

从机身内取出屏幕后,屏幕上的折痕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此前,初代的三星Galaxy Fold表面的聚合薄膜会被用户误撕,这次有了边框保护,用户想撕就没那么容易了。

当然,撕下来就意味着三星Galaxy Fold的折叠屏彻底凉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尝试。

铰链则是三星Galaxy Fold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它采用四个弹簧式卡口,这四个卡口保证三星Galaxy Fold固定在展开状态。

另外还有两个固定在中轴线的铰链位于顶部和底部,中间有一些空间用来吸收翻转带来的扭力。

铰链整体用齿轮结构举动,可以保证手机两部分是同步展开。另外,两根柔性排线被埋在铰链区域,保证手机使用的稳定性。

网友:
折叠屏 目前还是不成熟  折痕还是特别明显  整体上不像玻璃那么平整美观  一股子塑料感    三星算是迈出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