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LG V20 手机据说不能Root, 无法恢复出厂复位之前的相片

楼主(2019-10-08):
如题,一台LG V20 手机,某天出现不稳定之后,画面弹出要求做出厂复位,脑子一热就做了,结果原来手机上的相片全部找不到。
事后到处求助,被告知此型号不支持root,如果能root倒是有些软件可以进行恢复。

有办法能处理的请私信,感激不尽。

网友A:
手机能不能设置成U盘模式,然后连上电脑,用电脑软件恢复试试呢

网友:
是不是出厂设置就是三青啊!!那估计完了吧!

网友:
果然在酷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能root的手机,我的手机照片视频等,遇到过不少导出后0kb没大小的文件,保守的话带一部小巧的相机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不能设置成U盘模式,然后连上电脑,用电脑软件恢复试试呢

感谢坛友回复,已经试过无效

网友:
即使能root,也只能通过root软件(如kingroot)内部的功能 删除系统预装软件,不能授权其他软件使用root功能,手头有部vivo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