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Z400 电源有异响,拆掉 CBB 后解决,但是为什么?

楼主(2019-10-08):
这个电源是买 Z400 机箱时配的,由于机箱电源要求比普通 ATX 大一圈所以买了 HP 的原装电源。由于是服务器电源,待机绿 5v 电位默认被拉到 0v,所以加了个 2k 的电阻改成了普通的电源,另外 24P 线多了几根 12v 少了 5v 和 3.3v(记得好像是),所以也改了 24P 接口,一直用的好好的,直到前几天突然听到滋滋滋的声音,仔细听了好久才发现是电源发出来的,这个声音不是类似啸叫的声音,更像是打火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忍了好几天,终于忍不住全拆了,看个究竟……

电源铭牌,额定 475W,台达代工。

内部做工很好,该有的都有,主动 PFC,各级滤波,光一控制风扇的温控电路都看起来好复杂

一开始真听不出来声音从哪发出的,然后干脆全卸了,听了半天感觉一个 CBB 电容非常可疑(这里都怀疑自己先天听觉异禀了!)果断拆下,再试机,原来滋滋滋的声音没了。又上机带载测试了,声音真没了。

反复拆下装上电容测试了好几次,发现问题就是这颗电容。

奇怪的是用 ESR 表测试容量并没有问题,标称 105 测试也接近 1 uf,ESR 显示也挺低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容异响?是因为电容的高频性能有问题?这种应该如何才能测出来呢?

这颗电容是整流桥出来的滤波电容,上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

这是拆掉电容之前

这是拆掉电容之后

话说这里应该看直流的波形还是交流的波形?桥堆出来的是 300v 直流,但如果是滤波的话,是不是应该看交流的更好?

最后身边找不到同型号的替换电容,暂时先贴上标签以后等买到替换的再说。话说这个电容拆掉了应该没多大的影响吧?因为测了拆掉前后的输出电压并没有大的变化。

妥妥的,可以开机,并且很安静了。

补充内容 (2019-10-13 09:17):
帖子下面有人好奇为什么示波器直接测交流侧没有炸!后来查了一下,我们家市电的地线根本就没有接地!可能给大家误导了,新手千万不要学我!

补充内容 (2019-10-15 18:15):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这个电容拆掉后测试日常使用并没有明显大问题(之前偶尔掉电重启后来发现是内存条松了),找个时间重新买个电容换上。

补充内容 (2019-11-3 15:42):
后续:更换了一个 630V 105J 的普通国产 CBB 电容(之前蓝色的为进口电容),稳定测试 48 小时以上无原先故障出现。

网友A:
请教一下,示波器测交流电源是怎么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示波器测交流电源是怎么接的线?

这个难道不是随便接线吗?耦合方式选择交流就可以剔除直流成分看交流波形了。我也不是很懂,示波器买来一直没机会用啊,不做设计什么的,请其他前辈来科普一下

网友:
电容内部接触不好打火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难道不是随便接线吗?耦合方式选择交流就可以剔除直流成分看交流波形了。我也不是很懂,示波器买来一 ...

你这个是不是便携式的示波器?不是那种台式插电的吧?
台式插电的不能直接测交流电,因为示波器的探头负极是接地的……

网友B:
这个电容是PFC输入滤波电容,以前我也碰到过有响声的,一直没有查出问题,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别说这电容了 我一个惠普的数字示波器 突然冒烟  安规电容烧了一个  烧个洞出来 这玩意说不准的  那个安规电容就是2个坏1个  我找了个旧的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这电容了 我一个惠普的数字示波器 突然冒烟  安规电容烧了一个  烧个洞出来 这玩意说不准的  那个安规 ...

这么看来,这个还是很有必要换上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PFC输入滤波电容,以前我也碰到过有响声的,一直没有查出问题,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

可能跟 PFC 有关,不过个人对 PFC 原理部分不是很了解。边上还有两根更细的线是连接到 PFC 控制板的,而 CBB 电容是并联在整流桥出来的两根线上的。

网友D:
响声一般来源于高频电流回路的某些低频调制工况。

见过MLCC响的,因为是瓷片。换电解就不响了。没见过CBB响。。难道是坏料卷绕没绕紧没浸好?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
把emi电路和整流做到一块板上啦,

网友:
示波器测试220V交流电必须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E:
我用台式示波器直接测过交流电。当时示波器使用不熟,也没有注意到负极上面的接地符号。探头搭接线路的瞬间一团火,然后空开就跳了。心惊动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台式示波器直接测过交流电。当时示波器使用不熟,也没有注意到负极上面的接地符号。探头搭接线路的瞬间 ...

感谢大家的提醒。还好这次测试的是直流,要不然铁定也悲剧。应该好好学学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响声一般来源于高频电流回路的某些低频调制工况。

见过MLCC响的,因为是瓷片。换电解就不响了。没见过CBB ...

也许是其他电路综合之后产生的最终效果。但响声我听了好久,的确来自于 CBB 电容。而且单独测 CBB 又是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凭个人目前掌握的知识尚且还无法解答。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许是其他电路综合之后产生的最终效果。但响声我听了好久,的确来自于 CBB 电容。而且单独测 CBB 又是好 ...

一般来说是内部击穿了,这种卷绕薄膜电容的电极是真空镀在膜上的,非常薄,如果膜因为某些原因击穿,或者边缘打火,镀上去的金属膜会被短路电流烧掉一块,从而扩大了打火间距,阻止了问题进一步扩大,这个就是CBB电容的自愈特性。我猜如果造成的短路不足以烧掉金属层,打火会一直持续下去。
拆开看看吧,一层层扯开来,应该会有个地方缺了一块金属。我以前拆过类似的,膜上几乎没有金属层了,电容量也损耗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是内部击穿了,这种卷绕薄膜电容的电极是真空镀在膜上的,非常薄,如果膜因为某些原因击穿,或者 ...

这也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用表量的话容量并没有减少多少。这种电容外壳敲碎之后怕里面会一起碎掉也就看不出来什么了。就在刚刚开电脑不久系统无缘无故就自己掉电重启了(长时间睡眠唤醒之后,最近遇到了不止一次),看来这个电源还是存在问题,我需要进一步排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单独买一个电容换上邮费太不划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也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用表量的话容量并没有减少多少。这种电容外壳敲碎之后怕里面会一起碎掉也就看 ...

响的本质是震动,电容响的情况一般是打火或超出电容的电气参数了,MLCC电容在高频电路里会响,因为陶瓷介质有压电效应,变成蜂鸣片了。说实话那个电容表精度没那么高,稍微损耗一点容量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如果电容类型不一样有的还会大大超出标称值。如果确定是电容问题,换个就成,这个电容用于滤除高频噪声(也可能是抗谐波),不加上会有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响的本质是震动,电容响的情况一般是打火或超出电容的电气参数了,MLCC电容在高频电路里会响,因为陶瓷介 ...

嗯,明白了,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找时间换上新的电容再测试看看,因为波形那块实在不会看。